这里有没有精通电子制作的..我问一下

楼主(2003-02-09):
手头有30v表头一个..想把量程缩小十被.用它量3v电压...怎么改造?..谢拉

楼主:
做好喽..感谢>自由风<帮忙

楼主:
安上去了...这下好了...

网友:
呵呵,你够精确的啊!

网友A:
你用在哪里哟

网友:
他肯定是想用做点火电的指示!

楼主:
啊..昨天的没贴上啊?..我再贴
..利用空载和负载的电压差来看火头干不干活用的

网友:
呵呵,明白的干活!

楼主:
..你也弄个把..要不万一接触不良..可干转不响啊..

网友B:
首先要知道这只表的满偏电流、满偏电压。然后找一只可调电阻并在电压表上,接上3V电压,调节电阻使它满偏,软后量一下当前电位器找只固定电阻换上去就行了

网友:
还有个办法,装个电流表,就很简单了,也可以知道电路是否工作正常!

楼主:
手头没那么小的电流表..(形状那么小)..先凑服用吧..^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