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这是干什么用的?

楼主(2003-03-23):
大家来猜猜我装在箱子两边的是用来干什么的?

网友:
呵呵,告诉大家吧,一边是放工具的,另一边是放遥控器的,这样箱子就可以盖上了,上面平的就可以放东西或者当板凳坐了,目的还有一个,是为了防尘,因为老有人喜欢把直升机飞到工具箱前面降落,弄的工具箱里到处都是灰,有点爱干净的我是看不惯的,所以从进口工具箱上学到了这个方法,大家试试吧,效果很不错哦!

网友A:
呵呵
有创意!

网友:
很实用的!

网友B:
我跟你的思路有点不一样 在外观上没进行任何变动 一切都在里面 不过你那个挂设备的思路我准备采纳 但是仍然不准备在外壳上打洞

网友:
呵呵,你不打洞怎么挂啊?如果采用外翻式的,盖子就会盖不上,一样解决不了灰尘进入的问题!如果是在外面粘,也会破坏美观的!

网友C(2003-05-03):
酷毖了,牛×!

网友D:
真有钱啊,这么好的设备就挂在外面,也不怕摔坏了~~~~~~

网友E:
哎..我怎么没想到呢.....高....

网友F:
STARTER 不错!

网友G:
呵呵!

网友:
我的工具箱大小正合适,里面什么都装下了:2L油、遥控器、点火电、手摇油泵、启动器、4AH电瓶、一整套工具,外场充电器、眼镜、一大堆螺丝等!

网友E:
..我的也是..外场只要飞机一架..箱子一个就ok了..倒是电瓶不争气..是不是的没电..回头找个7A的..飞机用跟绳子拉着.箱子提着..一人搞定哈

网友:
哈哈,我的电频是4AH的,很好用,就是UPS上拆下来的,小巧,可以放在工具箱里!

网友H:
有这一套工具要不少钱吧!

网友:
哈哈,工具箱120!

网友H:
那还行吗?花钱多的是不是工具?

网友F:
从UPS上能拆下电频来,真是厉害!

网友F:
什么UPS上有4AH电瓶!功率一定很小!

网友:
呵呵,够了!

网友I(2003-11-14):
我以前在想,专门做一个电源箱,里面包括了:点火电,启动电,充电器等等一切会用到直流电的东东,大家给点意见啊

网友:
小心别把电瓶电用完了,没办法启动发动机,做的再好也是。。。

网友J:
[这个贴子最后由天狼行空在 2003/11/16 12:38pm 编辑]
和我想的一样,
不过我出门更简单,一个小工具箱带一个点火电,一个发射机,和一些必要的小工具加上一把纱头用来擦飞机,一桶油带手摇泵的。主要就是省了启动器和电池(谁让3A可以手拨那,财神飞直升机就不能手拨了)。
我以前最简单的时候就是油桶、点火电、遥控器、飞机:)

网友:
呵呵,俺的连启动器,一个7AH的电瓶都装进去了,一桶2L的油,飞一天够了。

网友:
另外,我还装了个外场充电器进去,呵呵

网友K:
太奢侈拉,,,,,,

网友J:
赶上打阵地战了,我还是喜欢游击战,差不多就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