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动器如何自制?

楼主(2003-05-28):
对电动机要求高吗?转速应该是多少?是不是和发动机怠速差不多就行了?许多车用吸尘器才几十块钱,我想能不能改装一下
如果有谁自制了,能不能介绍一下,说说点动机的型号

网友:

我个人认为只要电机有足够大的扭力就可以了!!至于转速就不要太慢就可以了!

网友:

几十元?便宜的启动器也才卖100多元

网友:

别费劲了买一个吧150就可以买到!
要做你要找一个有足够扭矩的12V电动机(可以试摩托车的启动电动机)然后去买一个启动胶头,按照其外径车个启动头(要小于)把胶头紧塞在启动头里.在把启动头用顶丝固定在电动机轴上,再去按个合适的开关就完工了!不好用你可不要骂我啊!呵呵

楼主:

我说的是外壳很漂亮,还有附加功能的吸尘器才几十元,里面的电动机值多少钱你就说吧.能省点钱干吗不省呢?

网友(2004-08-26):

买吧,方便

网友:

我前几天见朋友用了一个就很漂亮哈,呵呵,可惜还是没米啊,

网友:

我用一个实心铁轴,头部与起动机一样,起动时用绳绕在铁轴上,抽绳后使铁轴旋转,利用惯性起动46级发动机,历来都是一次性成功,出门还不用带蓄电池。方便,哈哈!

网友:

去买个  100CC 摩托车的启动电机。。买那种带齿轮减速的  就70-100元。。。很实用的

网友:

看我用摩托车启动电机改的!!!

网友:

摩托车起动机很费电的。也比较重,不好用。我以前也改过。功率太大了,有点浪费。

网友:

下面引用由曾是航模组长2003/05/28 01:59pm 发表的内容:
对电动机要求高吗?转速应该是多少?是不是和发动机怠速差不多就行了?许多车用吸尘器才几十块钱,我想能不能改装一下
如果有谁自制了,能不能介绍一下,说说点动机的型号
车用吸尘器不行!里面的电机很小。

网友:

用汽车的雨水刮板电机很好啦。

网友:

下面引用由cst2004/09/05 03:44pm 发表的内容:
用汽车的雨水刮板电机很好啦。
你做过吗?我有个暖风机电机,从我车里替换下来的

网友:

哈哈,可以用那种使用电池为动力的电钻,根本不用改制,在它前面拧上个启动头就行了,高吧。有时可以买到从它里面拆下的机芯才15元上下。

网友:

下面引用由曹参谋2003/05/29 08:15pm 发表的内容:
别费劲了买一个吧150就可以买到!
要做你要找一个有足够扭矩的12V电动机(可以试摩托车的启动电动机)然后去买一个启动胶头,按照其外径车个启动头(要小于)把胶头紧塞在启动头里.在把启动头用顶丝固定在电动机轴上, ...
老曹,你说的启动器那卖啊?我想买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