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这是什么?

楼主(2003-06-02):
(无正文)

网友A:
这个加油不安全.

网友B:
多少钱?

网友:
13元一个。。。。为什么不安全?

网友C:
塑料部分不耐油浸

网友:
你的意思是说塑料那部分用不了多久就会坏?大概能用多长时间?那电动油泵为什么又能用那么长时间呢?

网友D:
对呀,说说看。

网友:
我觉得应该不会,里面是塑料,我的油箱也是塑料的,怎么没有觉得坏呢?

网友E:
谁用过?给点意见。

网友F:
我作了个差不多的..15块买的...有个问题..空管吸不上油..小财神的咋样?

网友:
我的也一样,不过第一次用的时候吸一下,以后就不用了,你把它放在低于油面下的地方就可以了!

网友E:
会漏油吗?

网友G:
雷虎出品電油幫浦,6V內置乾電池或是直接接分電盤,正反轉功能,10多年前產品了...

网友H:
电喷车是不是也得要油泵,如果是这个油泵肯定很好。
如果有,买个假冒的我看就行。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