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做的机翼敷膜总是不好,请问正确的上膜工序应该是怎样 ...
我做的机翼敷膜总是不好,请问正确的上膜工序应该是怎样的?

楼主(2003-06-27):
我做的机翼敷膜总是不好,请问正确的上膜工序应该是怎样的?边缘要不要上胶,流线型翼怎样上膜??

网友A(2004-08-26):
怎么没人回答?

网友B:
可参考
http://www.model-dream.net/wpdetail.asp?pagefl=3&pageid=26

网友C:
我上膜是先把膜裁下(略大),(机翼一定要先粘翼长轴两短边且拉紧,如先粘前后两长边翼肋之间就回象瓦楞一样,特难看)先从机翼中缝烫一公分粘牢,再从翼尖拉紧烫住翼尖再烫机翼前后两边,四边均烫牢后最后再烫中间。电熨斗的温度飞常重要,我的经验是 2.5--3之间。
机身也一样要先粘四周后粘中间。不用沾胶。(有的膜和一层塑料薄膜紧紧附在一起用时要揭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