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玻璃钢制作之---- 油泥模型(阳模) 急速整理

楼主(2003-07-28):
[这个贴子最后由急速在 2003/07/28 02:29am 编辑]

1 模型材料的选用
    可制作油泥模型的材料主要有:油泥,轻木,桐木,层板,泡沫等。
    目前常用的油泥材料主要有以下几种。第一种是工业粘土(滑石粉)60%,柔性粘结剂(油脂即黄油)30%,固性粘结剂(石蜡或凡士林)10%。第二种是蜡9%~10%,硫磺50%~55%,灰9%~10%,油脂(黄油)20%~25%,树脂、颜料少许。第三种是建筑用油泥,成分为粘土和桐油等。
    不同的油泥具有不同的物理化学特性,第一种油泥在制作时固性粘结剂与柔性粘结剂的比例随地域的变化难以控制。第二种油泥的成分复杂,且油泥的膨胀系数随温度变化大,不适合长期保存。第三种油泥使用方便,成本低廉,粘性好,可塑性好,容易成型,而且干燥后可固结便于存放和测量;只是该种油泥有轻微的毒性,置干过程较长,且必须放置于通风清凉处,以免产生裂纹和高温产生“流样”,故在使用过程中需要注意。

     选用泡沫,轻木等做胎基是因为它具有质轻、容易制作及成型方便等优点。
成型及精修
    敷油泥前,为使油泥中的气泡溢出,需要先在平板上用力揉搓,同时可使油泥混合更为均匀。将揉搓过的油泥从中间分别向车模的头部和尾部一层接一层的敷贴。敷贴时要用力适当,既保证油泥层与层之间的贴合又不使整个模型因用力过大而变形,直到敷贴的油泥使模型超出初设计曲线2~5mm时为宜。接着便依据高度测量仪结合设计用工具刀进行切削,使之表面大体光滑,形状大体相似。

    精修要集中在适合于雕刻的时间内完成,以防止因油泥表面硬结而致使在精修时产生裂纹。

   自制玻璃钢模型 从制作阳模-玻璃钢阴模-成品的成本造价要远远超过成品模型
         想自制的请先计算成本在购买材料!以免因成本过高中途停止造成浪费!

网友:

请多发这类的资料!

网友:

强烈支持,要是有图就更好了

网友:

我好像看见过玻璃钢的制造过程,有突的,好像在蚂蚁的网站啊

网友:

做个蜡模 好象更省力气

网友(2003-10-23):

我也看过,好象真的很累,得有耐心啊

网友:

我曾经用易拉罐做过蒙皮,质地不错,就是在装钉上有点问题,不美观,请哪位高手指点

网友(2005-04-06):
感感感感感感感感感感感感感感感感感感感感感感感感感谢谢谢谢谢谢谢感感感感
感感感感感感感感感感感感感感感感感感感感感感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感感
感感感感感感感感感感感感感感感感感感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感感感
感感感感感感感感感感感感感感感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感感感
感感感感感感感感感感感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感感感感感感感感感
感感感感感感感感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感感谢谢谢谢谢感感感感感感感感感感
感感感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感感感感感感谢谢谢谢感感感感感感感感感感感
感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感感感感感感谢谢谢谢感感感感感感感感感感感
感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感感感感感感感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感感感感感
感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感感感感感感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感感感
感感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感感感感感谢谢谢谢谢谢感感感谢谢谢谢谢谢谢感感感
感感感感感感感感谢谢谢谢感感感感感谢谢谢谢感感感感感感谢谢谢谢谢感感感感
感感感感感感感感谢谢谢谢感感感感谢谢谢谢感感谢谢感感感谢谢谢谢谢感感感感
感感感感感感感感谢谢谢谢感感感感谢谢谢谢感感谢谢谢谢感谢谢谢谢谢感感感感
感感感感感感感感谢谢谢谢感感感感谢谢谢谢感感谢谢谢谢感谢谢谢谢谢感感感感
感感感感感感感感谢谢谢谢感感感感谢谢谢谢感感谢谢谢感感谢谢谢谢谢感感感感
感感感感感感感感谢谢谢谢感感感感谢谢谢谢感感谢谢谢感感谢谢谢谢谢感感感感
感感感感感感感感谢谢谢谢感感感感谢谢谢谢感谢谢谢谢感感谢谢谢谢谢感感感感
感感感感感感感感谢谢谢谢感感感感谢谢谢谢感谢谢谢谢感感谢谢谢谢谢感感感感
感感感感感感感感谢谢谢谢感感感感谢谢谢谢感谢谢谢谢感感谢谢谢谢谢感感感感
感感感感感感感感谢谢谢谢感感感感谢谢谢谢感谢谢谢谢感感谢谢谢谢谢感感感感
感谢感感感感感感谢谢谢谢感感感感谢谢谢感感谢谢谢谢感感谢谢谢谢谢感感感感
感感谢谢感感感谢谢谢谢谢感感感感谢谢谢感感谢谢谢感感感谢谢谢谢谢感感感感
感感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感感感感感谢谢感感谢谢感感感感谢谢谢谢谢感感感感
感感感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感感感感感感感感谢谢谢感感感感感谢谢谢谢感感感感
感感感感感谢谢谢谢谢谢谢感感感感感感感感谢谢谢感谢谢谢谢感感感感感感感感
感感感感感感谢谢谢谢谢谢感感感感感感感谢谢谢谢感感谢谢谢谢谢感感感感感感
感感感感感感感感感谢谢谢感感感感感谢谢谢谢谢谢感感感感谢谢谢谢谢感感感感
感感感感感感感感感感感感感感感谢谢谢谢谢谢谢感感感感感感谢谢谢谢谢谢感感
感感感感感感感感感感感感感感谢谢谢谢谢谢感感感感感感感感感谢谢谢谢谢谢感
感感感感感感感感感感感感感谢谢谢谢谢感感感感感感感感感感感感谢谢谢谢谢感

网友(2012-06-02):
8错8错,在此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