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电热丝加工翼型时千万要注意!

楼主(2003-08-02):
   人体对电流是很敏感的。当手指接触到50hz交流电后,若经过人体的电流为0.6mA,手指就会感到麻刺,当电流到了5~7mA时,手指肌肉产生不自主的收缩,发生痉挛,电流再大的话想必各位朋友也知道它的后果!
   人们通常把36V或是36V以下的电压视为安全电压,但是必须指出的是由于人体触电的形态不同,所以产生的结果也不同,例如你所处的环境如果较潮湿,那此时的安全电压为20V以下,当湿度增加安全电压也随之下降!
   再一般的情况下,随着每个人表面皮肤潮湿度的不同,体内的电阻也不同,但是当触电时,随着触电时间的增长,由于电流的热效应使皮肤外层、汗液炭化,因此体内的电阻降低,流经体内的电流很快增大,此时中电的机会也越来越大!
   所以提醒各位朋友们,再用电热丝加工材料时千万要小心!根据等电位的原理,建议在操作时,一定要在脚下垫上一块干燥的木板做保护!

网友:

小心就是了。。我上次切电压也就在25-26v左右。。倒是速度不好控制。。老切偏。苦恼

网友:

没错,安全电压是36V。通常交流电的电压都指的是有效电压,若是36V的正弦或余弦交流电,峰值电压可是50V,不被电才怪。

网友(2005-02-13):
钓鱼狼  在 2003-8-3 05:25 AM 发表:

小心就是了。。我上次切电压也就在25-26v左右。。倒是速度不好控制。。老切偏。苦恼

我的电热丝总是向泡沫里面凹。

网友(2005-04-14):
哎,不好操作啊~

所以我选择了玻璃钢~

网友:
我用的12V的直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