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小马力的飞机的起飞

楼主(2003-08-07):
[这个贴子最后由dytc8888在 2003/08/07 02:25pm 编辑]

我指的是小马力的  如果在机身下面装一个特制的助推火jian是不是很好啊  起飞后自动脱落
有没有用过的    前些年真飞机上就有用的

网友:

想法很好,不过实际不好操作,这种小马力飞机起飞靠两点:
1、逆风手投
2、靠牵引,手动或者电动

楼主:

在实际操作中有点类似飞机在航母上起飞   在飞机后部有一个很小的铁环用一个钩钩住然后将发动机和助推火jian全部打开  发动机开到最大 然后突然松开挂钩  飞机就弹出去了   我用钻天猴在纸飞机上试过  飞常成功  就是时间有点断

网友:

干脆做个弹射器不就得了!

网友:

下面引用由荆晓鹏2003/08/07 05:35pm 发表的内容:
干脆做个弹射器不就得了!
不行,那样会失速的!除非飞机的滑翔能力或者强度够大!

网友:

我用寿命中后期的21发动机飞过1800克的练习机。
小马力飞机起飞注意两点,一是滑跑距离要足够,再就是,爬升角度要小。至于火jian助推,就我们这些玩航模的方法来说,实际操作的意义不大。

网友:

下面引用由闪电飞猫2003/08/08 09:45am 发表的内容:
我用寿命中后期的21发动机飞过1800克的练习机。
小马力飞机起飞注意两点,一是滑跑距离要足够,再就是,爬升角度要小。至于火jian助推,就我们这些玩航模的方法来说,实际操作的意义不大。
比我朋友的还重100克(用的我淘汰的ASP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