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求助!!!

楼主(2003-09-06):
点焊机的制作,知道的请说

网友:

下面引用由网络害虫2003/09/05 04:18pm 发表的内容:
点焊机的制作,知道的请说

::::::::::::::自制微型电焊机::::::::::::::::::::

     DIY-电焊机

:在航模与喷气发动机制作过程中会用上电焊机,如果自己买一
台能焊不锈钢的话,价钱在1000元以上,那么可不可以自己做一台呢,
当然可以
:价钱不过100元多点,不用电焊条。
所需材料:
小型220v电源变压器一个,300w以上,越大越好,价格约100元
继电器一个
微动开关一个
铜棒两根
焊接能力:1.5mm+1.5mm钢,铝,不锈钢板

  电路原理图(220v交流电危险!请注意安全!!!!)

  制作方法:
将220v 变压器原次级线圈不用,另买2m粗0.5平方厘米
以上的电线在变压器上饶6T做次级,测量使得输出电压为4v就可,
按图接上继电器,与微动开关,做好两电焊电级。按图装好即可。

焊接效果

  DIY-脉冲式喷气发动机
DIY-涡轮喷气发动机]
DIY-航模无线摄影
DIY-加工机具
::::回主页::::

  ------------- 广州喷气工作室(c)copyright-2003-----------
电子邮箱:
gpcic@163.net

网友:

图片贴不上,直接到下面有。
http://diyjet.51.net/index.htm

楼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