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3-09-23):
求助!本人要搞模型飞机竞赛,由于是新人,对此一敲不通.故此向高手求助!
对于
比赛
要求是:模型的纸飞机.要求在空中的停留时间越长越好!
请问这种纸飞机的参数,材料等谢谢!1

楼主:
如果可以请发到我的邮箱里!
wha110@sohu.com

网友:
纸飞机?无拘束好象是这方面的高手哦!

网友A:
纸飞机的参数你是指????????.....问题太含糊!
建议;(仅供参考)
1.按模型升重比制定.模型总重G.模型总升力面积S.来统一模型规格.
2.材料可以用轻木.桐木.泡沫塑料.纸.其实不管用什么材料只要达到模型最轻.机体强度越大越好.
3比赛可以比:留空时间.飞行轨迹的直线距离两项..
4.在室内比赛.因为室外有风.尤其是上升气流.他可以使一架无动力的模型飞的高的你看不见他.在室内也有人为制造上升气流的可能性.比如高能热源.扇动衣物.电扇等.这些都是犯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