翼载荷的大小和飞行速度有关吗?在设计慢速飞机的时候如何考虑的?

楼主(2003-10-02):
1、一般电动模型飞机质量是500克左右。我看翼龙慢速飞机的翼载荷是22克/平方分米,翼展
1080mm、长860mm、全重520g。那么计算得到机翼面积是23平方分米;机翼玄长是21厘米。翼
龙的飞行速度非常慢了,非常适合初学者飞行了?
2、展眩比是多少适合初学者呢?
3、可否做一个翼展1000MM 玄长200MM(包括副翼跨度)的机翼呢?机翼面积是20平方分米。
若飞机质量按500克计算,是否翼载荷是25克/平方分米,速度会慢些吗?这样计算对吗?对飞
行性能有影响吗?
4、若翼展8600MM ,玄长230MM(包括副翼跨度)的机翼,机翼面积是20平方分米,展眩比小
了!行吗?对飞行性能有影响吗?

网友:

基本正确,速度的大小除了和翼载荷有关外还和翼型有关。

网友(2003-11-01):

请问可不可以做一个 翼展200 玄长1000MM  的机翼呢
翼载荷是一样的吧
能飞吗

网友:

当然可以,展弦比5还是差不多的。翼载荷表面上看起来一样,但是实际上由于翼尖有的部分空载,所以是不一样的,不过差别不大就是了,对于那么小的载荷当滑翔机飞都可以了。

网友(2004-04-26):

那位大侠能高速我是怎么算的呀?谢谢了!
hxgld@eyou.com

网友:

有个公式:V=4√P/Cy. 即速度V等于翼荷P除以升力系数Cy之商的平方根的4倍(根号打不出来,,只好用文字)。式中:V-米/秒;P-千克/平方米;Cy与翼型有关,约0.7~0.8。没有翼型的平板的Cy比这要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