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业级的泡沫切割机

楼主(2003-10-14):
文字
请看http://et.efly98.com/et-gbooks/show.asp?id=2646
我也很想自己拥有这样的一台专业级的泡沫切割机。希望各位大哥哥帮帮忙。
跟我交流一下这方面的资料。哪里有卖?哪里会做?也可以共同开发。

网友A:
感兴趣
你想怎么开发?

网友B:
不计成本吗?

楼主:
我在五万块里面还是能承受的。各位大哥要是可以做就给份邮件吧。

网友C:
http://www.cuttingedgecnc.com/cncmain.htm
DIY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555在 2003/10/22 04:52pm 编辑]
软件制作上有难度
就拿切割机翼来说,如果是矩形机翼那简单,X轴两电机是同步的,Y轴两电机也同步,因为翼根和翼尖的翼型是一样的。
但如果是梯形型机翼的话,由于翼根和翼尖的弦长不一样,则X轴两电机的走位速度应不一样。同样,由于翼根和翼尖的厚度不一样,Y轴两电机的走位速度也不一样。
这样,在制定走刀(电热丝)路径时,就不能象机械或激光雕刻机那样,只制定一个平面的走刀路径(指切割物件时,如割字、切割翼肋等)
不知我说的对否,请批评指正。

网友D:
看上去很好,上面的朋友说的没错,如果是梯形型机翼的话,由于翼根和翼尖的弦长不一样,电热丝每个点走的速度都不一样,这就存在一个速度慢的一端产生过度烧炽现象,这个问题我以前就碰到过,可是也一直没有时间解决。

网友E:
我可以提供机械部分:铝支架,滚珠丝杠,线性导轨,同步带,减速,连轴器,运动卡(带库函数),。。。
但是编程和软件还需要高手。

网友F(2003-11-29):
我看过老外的制作,是用pic16f874单片机芯片来做的,老外的加热电热丝用的是单片机控制脉冲电源,温度是可调整的,至于是梯形是如何控温还真是个难点。写控制软件与加工软件有点难,老外没提供源代马,自己重新开发要高手才行,不过开发水平这么高的人他又哪有时间玩模型是吧。。。

网友G:
晕哦,我能够写部分程序
我准备用vc写一个读取dxf(autocad)文件,然通过计算机来控制两套x,y轴运动,现在只解决了计算机与硬件的连接问题(包括在xp下),读取dxf的难度很大,有了部分源代码,这几天要考试了,暂时没时间看,如果谁有实力开发硬件部分(要比较便宜的),我可以找一些人帮助开发,应该比较便宜

网友F:
其实你只要能写读cnc文件格式的平台就行了,,,
我现在买齐了所有的电子件,在做了,,,,关键还是电脑切割界面能写好才行
我现在在用delphi开发,已经过以通过delphi写出 的软件控制一个轴的动作了

网友H:
泡沫切割机控制,可以用线切割的控制台,它可以控制X、Y轴。。
有兴趣的模友可以联系我,QQ14033720

网友F(2004-01-10):
我现在在开发cnc泡沫机翼切割机,电路部分与机械部分完成了,就差软件部分了。
如果谁想要买,可以与我联系,不用专业丝杆,,价钱在2000以内。

网友I(2012-08-05):
回复 网友A:
用什么大点的有刷电调好带380电机.微舵用什么的好便宜点的.5克以上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