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模型飞机设计的普遍原则

楼主(2003-11-12):
发动机大小
DX12=W and W/12=D
这里D是发动机容积就像 OS 40是 .40立方英寸
这里W 是飞机重量,比如 5磅(一磅合0.45359237公斤)。
例如:一台40级发动机的发动机可以推动大约4.8磅重的飞机(.40X12=4.8)
又或者:一架 6 磅重的飞机需要大约50级的发动机(6/12=.50)
其他的一些原则
副翼 ------------------ 10% 机翼面积
方向舵----------------- 25% 垂尾面积
升降舵----------------- 25% 平尾面积
重心------------------- 25 ~ 30% 机翼平均弦长
   以上的说法适合普通的练习机一类的飞机,不大适合特技飞机和3D飞机。还有很多规律需要爱好者们自己来总结。

网友:

好文
国内现在就需要这样的帖子!
总觉得现在论坛的商业味道太重了点,而谈技术的寥寥无几
现在常去对岸学长建的飞行披萨。

网友:

偶顶。好文章。

网友:

好.偶顶.

网友(2004-01-31):

这样玩的模友太少拉!!!!!我是飞室内飞机模型的!!!

网友:

好贴!支持!

网友:

好贴~强烈建议设精~我以前做飞机,自己设计完全靠这个`
相当不错~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stopyoucat在 2004/02/02 03:17pm 编辑]

呵呵。偶也有些经验数据。
比如。飞机重心基本会在飞机全长的30%-33%处
机翼展弦比大概在5。0-6。5之间。特级飞机在5。5左右。平尾展弦比大概在3。2-3。6左右。
翼载菏21级飞机在50-55G(练习机)。40级60-70G 60以上65G以上。(均为特技飞机)
飞机重量。21级四通道1200-1500,40特技在23000-2600。
机翼面积可以根据你选取的翼载菏来计算。比如21练习机我希望翼载荷50G/平方分米
重量我希望控制在1300-1400G。那我的翼面积就是 26-28平方分米。再根据你机翼的设计来具体选择(让翼弦长和翼展为整数并符合展弦比要求。比如翼展1250。弦长220。面积为27。5平方分米展弦比为5。68左右)
平尾面积一般都为机翼面积的20%-25%根据尾力臂长短尾力臂长面积可以选小一些。
比如练习机。则面积可以为(以上为例)6。72平方分米翼展480弦长140。占机翼面积的24%左右。展弦比为3。4左右
垂尾面积应根据飞机翼展。面积。后掠角。上反角。机身侧面积分布。机头长度,机身长度尾力臂长度等等等等。来选择。其实最难的就是选择垂尾尺寸。航空模型杂志上曾有个计算公式可以根据公式来计算但太复杂了。我的办法是看着顺眼。嘎嘎嘎嘎嘎嘎 。其实这也是办法因为平时看的飞机多了。如果面积大小不合适看起来就和你以前看见过的飞机不一致。就会很不顺眼。当然平时多注意成品飞机或真飞机的外观特征。飞机侧面形状(包括垂尾)。机翼面积和平尾面积的比例
等。就可以大致总结出一定的经验。再设计模型飞机时就心中有数了。也可以参考一架和你飞机相似的成品飞机来选择。

网友:

哈哈哈,我经常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