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激光雕刻机,

楼主(2003-11-18):
DSP数字芯片控制器,USB接口(非常规的串口),进口方直线导轨(非铝型材和尼龙轮),精度好,速度快,刻2毫米的汉字小意思,最大加工尺寸1200*800毫米,成本......
反正比厂家的好,在朋友的厂里作的,目前已经量产.

网友A:
这种机机能飞吗?

楼主:
这个可以飞,但要用上面的机子做

网友:
该贴子是管理员从公告、意见栏、闲聊灌水区转移过来的!

网友B:
老兄,USB是英文Universal Serial Bus的缩写,中文含义是“通用串行总
线”。
恩,刻2毫米的汉字 是什么意思?字体大小吗?还是笔画的粗细?

楼主:
是通用串行总线的,USB的,原来想搞SERCOS的,就是光纤接口的那种,它可以N轴连动,可是价格高多了,而且定货时间长。比PCI,ISA的好点。
2毫米是字体大小,笔画大小可粗可细,

网友B:
有点意思,能不能讲讲大体价格,是不是到了普通老百姓可以接受的程度啊?

楼主:
我记得在北京模型展会上有2家卖激光机的,好象报价都在75000以上,我因为对硬件比较熟悉,可以用低于国产的价格拿到进口的零件,比如丝杆,导轨,步进电机,控制卡。。。所以大约用7成的成本拿下了,而且还是进口件啊!而且加工尺寸大了200毫米,达到1200*800毫米,

网友C:
报价报价 bjq0631@hotmail.com

网友D:
最小加工半径是多大的,

楼主:
最小加工半径是多大的
这种3轴以内的加工机没有半径的概念,加工尺寸一次定位是1200*800毫米,二次定位打开前盖可以加工更长的宽1200的物体,
不过光斑是有半径的,

网友D:
重复精度应该是有的吧:)

楼主:
重复定位精度:0.01。

网友B:
老兄,什么时候公开报价啊?
又多一利器,中国的航模业真是蓁蓁相容!
祝大家多福啊!

网友E:
报价报价 xqmodel163.com

楼主:
过两天,等我的图片上传以后,(数码相机还没借到,)
这样比较有信誉,

网友F:
请报价!m1025hummwv@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