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大侠有关螺旋浆的问题?

楼主(2003-11-30):
螺旋浆的尺寸用如:10*5 9*5.5 表示。请问它们是指浆的哪些尺寸?如何计算?

网友A:
直径×螺距,单位是英寸。

楼主:
螺距怎样测量呢?

网友B:
用专业螺距尺 你如果不是自己做桨是没必要的 成品桨都有规格的

网友C:
螺距分为几何螺距和实际螺距,几何螺距为螺旋桨旋转一周说前进的距离,实际螺距嘛就是实际前进的喽。

网友D:
几何螺距和实际螺距之间的差距就像感应电机的滑差率

网友E(2004-01-02):
shjmap,那是半径*螺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