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易动力组推力测试台

楼主(2003-11-30):
[这个贴子最后由sgyyj在 2003/11/30 09:20am 编辑]

呵呵,超简单,不过只可以测推力。

准备飞这台机机,哈哈!

网友:

不错,不错~~
知之为知之的~~那个型板哈~~
很爽咧

网友:

请问你的碳纤维杆从哪里买的?我也想买?

网友:

我也想买碳纤杆

网友:

钓鱼店,不过不太好,粗细不一

楼主:

下面引用由cst2003/11/30 08:09pm 发表的内容:
钓鱼店,不过不太好,粗细不一
是啊,两头直径不一样,一边大,一边小,长度短,我买的只有45cm

网友:

给个规格。偶这里有各种碳纤管料。棒料。板料

网友:

下面引用由钓鱼狼2003/12/01 12:05pm 发表的内容:
给个规格。偶这里有各种碳纤管料。棒料。板料
你好!我用来加强泡沫机翼的,翼展1290MM,重1100克,请问需要什么规格的?如有我要四根1。2米的!价格是多少?谢谢!xj322@sohu.com

网友:

好大的泡沫机。。。。

网友:

不算大了,我现在做这架翼展超过两米!

楼主:

下面引用由69272003/12/09 08:18pm 发表的内容:
你的制作 很好! 你的电子称是几多钱的 我想买个和你学学
就是5IRC上的“瓦娃”那买的,好象65元,自己改一下就可以将精度改到显示1g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闪电飞猫在 2003/12/15 02:01pm 编辑]
下面引用由sgyyj2003/11/30 09:19am 发表的内容:
呵呵,超简单,不过只可以测推力。
(211.156.228.11/yyj/test_model004.jpg)
准备飞这台机机,哈哈!
(211.156.228.11/yyj/3jy001.jpg)
这个测试台不准。因为没有考虑到地面效应的影响,测出来的数据会比实际的偏大。正确的应该是,螺旋桨气流垂直向上吹。

楼主:

下面引用由闪电飞猫2003/12/15 01:59pm 发表的内容:
这个测试台不准。因为没有考虑到地面效应的影响,测出来的数据会比实际的偏大。正确的应该是,螺旋桨气流垂直向上吹。
呵呵!所以我说是测推力的啊!

网友(2004-03-20):

另做一个跷跷板式支架动力组固定在跷跷板一端,另一端放在电子称上就可以利用杠杆原理测拉桨的力了。要注意杠杆两端长度要一样,不然测的值不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