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印电路板

楼主(2003-12-19):
做电路板还是很麻烦的!
那双面板来说,首先出两张正片,曝光,腐蚀,清洗,得到两面的铜板,然后出上下两张阻焊膜(绿漆)的负片,进行阻焊膜印刷,然后根据焊盘,过孔用数控钻床钻孔,钻完孔以后,在进电镀池沉铜,这样,过孔,焊盘的上下两面就能被连接起来,沉铜完毕,清洗,然后在出丝印胶片,进行丝印,然后沉金,或者过锡炉,充锡炉出来以后要通过热风整平,整平候的产品要通过测试.
最后,用铣床把大块的电路板切割成小块.
反正麻烦着呢!

网友A:
我太需要数显精密尺了!! 6927 麻烦赐教啊!!!!

网友A:
装在我的小车床和小铣床上面

网友B:
img]http://photo.5imx.com/up/upfile/200312312132170.jpg
这两台可不可以装光尺?

网友B:
]http://photo.5imx.com/up/upfile/200312312139440.jpg[/

网友C(2004-02-03):
首先看看你的机床能不能达到这种精度,这是个很大的前提,不是说所有的机床装个这玩意就能变成高精度的设备,设备买来的时候有个精度标准,而且在使用过程中这个标准只会变大不会变小,所以建议你先看看你设备的精度最大能达到多少然后再考虑你装这个实用不使用。
个人一点见解,不对请见谅。

网友D(2012-07-18):
学习才是硬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