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4-01-01):
请教T形尾翼的平尾操纵机构应该如何设计制作?

网友:

如果平尾厚的话可以把小舵机埋在里面,如果要求力量大点的话用钢丝软索加导管,舵机放机身里面。

楼主:

下面引用由天狼行空2004/01/01 04:28pm 发表的内容:
如果平尾厚的话可以把小舵机埋在里面,如果要求力量大点的话用钢丝软索加导管,舵机放机身里面。
如果用钢丝软索的话,如何避免旷量?因软索和套管配合毕竟不是那么紧密,在弯折后旷量特别明显。

网友:

装到垂尾顶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