狼.你看这个油滤够大吗?

楼主(2004-01-04):
[这个贴子最后由ljl在 2004/01/04 01:04pm 编辑]
里面我还没装滤芯.
材料:5ML一次性注射器两个.铜滤网少许.过滤纤维少许.
制作步骤:
1.将注射器在1ML刻度切下(注意要切平)
2.将滤网剪成比注射器内经稍大一点的圆片.
3.填装滤网.滤网在两头.中间夹过滤纤维.
4.对接.粘合.试漏.(在火炉上放一块平整的金属板加热.将对接处同时加热融化.对接)

网友A:
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够大。能固定住吗?

网友B:
真笨!哪里用这么麻烦呀,直接用一次性的输液管上的那个不就行了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