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KT板做油机的翼肋怎么样?3.5cc发动机烧120cc油要多久 ...
用KT板做油机的翼肋怎么样?3.5cc发动机烧120cc油要多久?谢谢

楼主(2004-01-11):
我是菜鸟,不懂就问。

网友A:
做翼肋是可以的,不过建议要蒙板,还要蒙皮防油。3.5CC发动机用120CC油大约10分钟以上,具体看发动机调整的怎么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