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我想给飞机涂上颜色,用什么品牌的工具好?喷笔或 ...
请教,我想给飞机涂上颜色,用什么品牌的工具好?喷笔或其他?

楼主(2004-01-25):
请教:
我的飞机外壳全是白色,我想给飞机涂上颜色,用什么品牌的工具好?喷笔或其他?
谢谢!

网友:
就用喷漆,喷完后再喷一层聚氨脂清漆,效果很好

楼主:
你的建议是用汽车或摩托车上的喷漆筒,我是一架电动飞机,机身长820毫米,翼展1100毫米,喷漆筒是否太大,不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