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KT板做翼型的小工具

楼主(2004-01-26):
[这个贴子最后由huoniao在 2004/01/26 03:38am 编辑]

2-3毫米的铁丝1米 ,木板一块,将铁丝分成两半,根据翼型弯成弧形,两头向外弯,宽度要稍大于KT板0.5MM,另一半同样。把两根铁丝绑成块,保持弧线间距在0.6MM,把它固定在木板或其他重物上,这样就完成了。
操作时,把KT板从铁丝做成的弧形间隙中穿入,便拉边用电吹风吹。吹凹面。做出的机翼记漂亮又精确,而且强度大增。,一米的杆身机翼根本不用补强。

网友:

上图上图!

网友:

高!

网友:

不明白,图

网友:

用铁丝挤KT牙膏?

楼主:

把两根铁丝弯成弧形(根据机翼的形状,一般要弧度要稍大一点,kt板有弹性)宽度要稍大于机翼0.5mm ,我没有相机,表达能力有限,实在不明白就用三合板作,根据机翼的上弧面画两道互相平行的弧线,间隔0.6mm,中间挖空,边缘打磨光滑,效果一样,我已经作了多个,效果很好,另外把裁好地kt板从中间吹弯,后吹翼型,可使机翼有上反角,我做了三折机翼(宽了2cm)飞火鸟,升力大,重量轻,飞行时间长了5分钟,只是用胶带稍微贴了两道,成本不到5毛钱。

楼主:

下面引用由庄庆赓2004/01/26 03:49pm 发表的内容:
用铁丝挤KT牙膏?
道理一样,不过不是挤牙膏,是挤翼型,边挤边用吹风机定型。

网友:

你说的“……根据机翼的上弧面画两道互相平行的弧线,间隔0.6mm,中间挖空,……”中应该是0.6cm吧。

网友:

请画张草图吧,谢了

网友:

有图就容易明白了,谢谢

楼主:

天上的鱼说得很对,应该是0.6cm ,笔误,谢谢

楼主:

有哪位明白的高手上个图,本人电脑方面也是菜鸟,谢了

网友:

用windows画图板画一个示意图也行呀

网友:

huoniao你的这个办法真是太好啦,我用这个办法重新做了火鸟400的主翼,效果非常好,接下来我准备将翼龙的主翼也重新做。非常感谢你介绍的方法!!!

网友:

下面引用由天上的鱼2004/02/05 00:40am 发表的内容:
huoniao你的这个办法真是太好啦,我用这个办法重新做了火鸟400的主翼,效果非常好,接下来我准备将翼龙的主翼也重新做。非常感谢你介绍的方法!!!
不太懂,发个图把,谢谢!!!

网友:

天啊,难道是我太笨了理解不了?好象达芬奇的作品,太抽象了吧,兄弟上个草图,造福社会哟

网友:

鱼兄,上图啊

网友:

上图吧!上不了发给我的信箱也行啊!
我太苯了!你就画个草图吧!
求你了,大哥!!!!!!!!!!!
liverpoolzero@hotmail.com

网友:

圖來了,不知有否理解錯。請指正。

网友:

俺是这么看的。。蓝色的是板。黄色的是开的槽。kt板从黄色的槽过去。不就变形了。。在用电吹风加热固型。。嘿嘿。。真是厉害。。俺学到啦。。

网友:

嘿嘿。。涂鸦图鸦。。哥几个看楼上的就可以了哈。。。:)

网友:

这样的话可以做凹凸翼型的。。有没有做平凸的或者双凸的方法?

网友:

狼兄見笑了,小弟眼見大家對此甚感興趣,大胆劃了兩筆,也希望如理解錯誤,則請高人指正。

网友:

大家可參看一下老外網頁,介紹自製機機。用料均是如 KT 板般的廣告材料,還有造翼形之方法。
http://mywebpages.comcast.net/TipsTricksLinks/tip_index.htm
http://spadworld.net/links.php?c=9

网友:

都是好地方。可惜俺鸟语的不灵。。555555。。谁能翻译。。555555

网友:

狼兄,老外的網頁多帶造機過程圖片,你經驗足,單看圖解應能明白十之八九了。

网友:

谁介绍一下自制小型电动机螺旋桨的技术,那岂不是更完美了?

楼主:

给各位老大体个建议;
1 吹的时候要吹凹面(翼型板倒置),因为kt膜受热收缩。
2 吹时要靠近翼型板,也就是先吹热kt板,再经过翼型板定型,这样成型精确。
3 吹风机温度.距离要适当,不要急于求成,一遍不行两遍三遍......
以上建议也不一定正确,仅供参考。谢谢两位上图

网友:

豁然开朗!
谢了

网友(2004-02-29):

真是绝!!!

网友:

看了图就明白了啊

网友:

看了图还没知道那铁丝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

哈哈,大家在误解中发现新方法吧.
我理解是用木板固定铁丝,两铁丝造成翼型,现在就在木板上打洞就行

网友:

在木板上打洞???不是那么容易啊
要有做木工的电动工具才行

网友:

用铁丝来做翼型,然后,固定在模板上面,而模板则打个大洞,方的也好,圆的也好。因为铁丝好做形状,而模板想切特殊形状就比较麻烦了,就这么个理解吧。

楼主:

我原来是用铁丝弯成互相平行的翼肋一边的形状,把铁丝插在木板上,便于定型时的操作,可是一贴出来便有模友误解,就改说用木板挖成,这两种方式效果应该是一样的,铁丝定型应该比较简单些,木板定型可用于一些用的比较多的规格 ,最近我已经用kt板作出双凸机翼和平凸机翼(kt板翼肋 ,双面kt板,无加强)强度较大,外形美观,可惜重量较大,是相同面积的单面凹凸机翼的2.5倍,如果用2-3mmkt板作正合适,具体做法近期上传,还请各位多多指教。

网友(2004-06-18):

不错不错,早没看到,比我用手工掰弯了硬吹好多了。顶一下。

网友:

干脆做个恒温的算了
批量生产
就像 拔钢丝

网友:

哈哈和我的KT成型技术比起来 这个还处于严重的初级阶段哈哈

网友:

昏哦, 我看不到图啊, 555555555555555555555555

网友:

下面引用由异想天开2004/06/18 10:41am 发表的内容:
哈哈和我的KT成型技术比起来 这个还处于严重的初级阶段哈哈
哦?让大家看看高级阶段的好东东如何?

网友:

另,做了一块木板操作了一下,发现问题.
一、KT横纹时,很难从缝中拉过来,吹出的翼型惨不忍睹,纵纹时稍好些,但是不如我用钢管压住吹出来的漂亮。
二、强度问题,可能楼主用的KT板和我用的不一样,我用的KT板不辅强即使有翼型也会折翼。
我用的方法比较传统:前缘和后缘用木条垫起来,中间靠前缘的地方用钢管压住,然后就可以上电吹风了,一边吹一边压中间的钢管,直到压到底,整个机翼吹均匀为止。

网友:

这个办法好,不过如何保证翼型的准确性呢?

网友:

呵呵,谁能保证做的翼型100%标准呢?差不多就行了。

网友:

有道理!

网友:

表达能力确实有限
你是学习工科的吧    呵呵

网友(2004-07-27):

下面引用由huoniao2004/01/26 04:05pm 发表的内容:
把两根铁丝弯成弧形(根据机翼的形状,一般要弧度要稍大一点,kt板有弹性)宽度要稍大于机翼0.5mm ,我没有相机,表达能力有限,实在不明白就用三合板作,根据机翼的上弧面画两道互相平行的弧线,间隔0.6mm,中间 ...
我也想做一个机翼,用在火鸟上,但不知道如何吹出梯形的机翼。
另外你做的时候,翼性如何选择。小弟我是新手,希望能得到你的指教。

网友:

顶^^^^招挺绝!!

网友(2004-08-31):

我看不怎么样,做翼形不是只做出那个形状来,而是根据它的翼面的样式来判断是否会形成乱流如果有就调试前后前后弯曲幅度
或角度来加以改善,
然后定型,还要考虑它的重心位置方可定型,这样做出来的翼形才能用,明白吗,你的那个要是能飞那是巧了,因为没有技术存在其中,还要学啊
jidixianquzhe@126.com

网友:

能不能用木板做出翼形的开口。然后把铜皮镶到开口里。通上电的话不就不用电风扇了。温度也好控制。不知这样行不行呢。我还在当兵没条件做呢。

楼主:

我做的时候是先用铁丝根据火鸟的机翼的上面弯成完全贴忽翼面的形状,然后根据这根铁丝来弯制模具,由于火鸟机翼整体厚度不一致,必然存在一定的差异,但并不影响飞行,至于机翼的上反角,起先我是根据火鸟机翼的尺寸先用吹风机吹成上反,然后再吹翼型,但实践表明,机翼上反处有一个圆弧,并不美观,后来就先吹成翼型,然后切割在用胶带粘住,上反部分在粘和前根据火鸟机翼的形状先割成梯形,再在翼型板上吹以下,前缘要贴近翼型板的前部,总体来和火鸟机翼形状大致相同,差别在于厚度上是一致的,重量要轻,需要重新调整。

网友:

哈哈!了解!

楼主:

下面引用由gongwei2004/09/12 07:55pm 发表的内容:
能不能用木板做出翼形的开口。然后把铜皮镶到开口里。通上电的话不就不用电风扇了。温度也好控制。不知这样行不行呢。我还在当兵没条件做呢。

估计不行,因为以型板只起一个定型的作用,再说铜皮电阻太小,温度不好控制,

[ Last edited by huoniao on 2004-10-26 at 22:18 ]

网友(2005-02-14):
如果在木板开口下方装个白炽灯呢?

用灯泡的温度来烘KT板应该也可以的吧,温度可以根据灯泡功率来选择

另也可以装个风扇,让KT板受热均匀些,或者调节灯泡安装位置和木板开口之间的尺寸

做机翼的时候要带副墨镜的,否则眼睛受不了

只是想想而已,没试过,刚开始玩电动飞机,呵呵

网友:
有专门的红外灯的,亮度不高热度大。

网友:
这样只能拉出平行翼型的长方形机翼~~这样诱导阻力会比较大吧?~~怎样才能拉出梯形翼型啊??~~还有~这好象只能拉出薄机翼~~产生的升力不够我的需要啊~~可以拉出厚2CM的机翼吗?~~

网友:
厚机翼肯定不是单层的

单层弧形翼升力很大啊

网友:
"单层弧形翼升力很大啊"??????~~555555~~~这话怎说??~~~按他的做法做出上下弧平行翼型~~这种翼型本身应该不会产生升力的啊??它的升力应该是由机翼迎角产生的吧?~~~可是厚的翼型就算没有迎角也可以产生升力喔~~~呜~~头晕了~~我的飞机又没有动力~还要额外载70克的东西~单层弧形翼的升力够吗?~~

网友:
micross  在 2005-2-21 11:40 发表:

"单层弧形翼升力很大啊"??????~~555555~~~这话怎说??~~~按他的做法做出上下弧平行翼型~~这种翼型本身应该不会产生升力的啊??它的升力应该是由机翼迎角产生的吧?~~~可是厚的翼型就算没有迎角也可以 ...

上下弧平行,相当于凹凸翼型,低速下升阻比很大。

可能你对翼型对升力的影响理解有误,建议再补习一下伯努利定理。

网友:
555~~俺刚高二呢~~伯努利定理~~~不是“机翼上下压强差产生升力”的那个吗??????~~但上下弧一样的翼型上下的空气流速应该相等才对啊?~~这样上下压强不就也应该相等了吗????~~而且根据伯努利定理所得的升力只是整个机翼的升力的一部分~~在某些情况下伯努利定理是错的哦~~~

网友:
不是看弧长

上翼面由于凸起,气流经过的空间被压缩,因而加速,压强降低。
下翼面内凹,空间扩张,气流减速,压强升高。
http://www.coooba.com/bbs/dispbb ... ;ID=2483&page=1

网友:
好贴。学到不少高招。谢谢各位了!

网友(2012-08-18):
原来这样也行呀

网友:
还是图形直观,一眼就明白了,中 国的文字太博大精深了,看了半天没懂。

网友:
回复 网友A:

高手啊,受益匪浅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诶,不错,翼型全靠自己把握了,吹出来什么急什么了..

网友:
楼主的方法很好。

网友(2012-10-05):
研究中 希望能出好翼型

网友:
哈哈哈.学习了!灰常好

网友:
好方法,顶一下

网友C:
楼猪.电吹风要离kt多远来吹啊.是吹进去那边还是出来那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猪.电吹风要离kt多远来吹啊.是吹进去那边还是出来那边

具体多远忘记了,和电吹风温度有关系,先远点再近试试,直到KT板慢慢变形,我试过,两边同时吹最快。

网友D(2012-11-16):
大神啊...以前我试过.没成功......没想到被你弄成功了.....佩服佩服啊

网友E:
最后看结果,慢慢等待、

网友F:
来看看,学习一下子。最近想做

网友G:
方法不错,学习了,有机会要用一下!

网友H:
见解独到呀 有木有什么好方法割肋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