咋算电路里的电流值?

楼主(2004-02-02):
各位仁兄!
请问如何计算模型动力电路里的工作电流!
请赐教!谢谢

网友:

模型动力电路里的工作电流实测是比较实用的。电池充好电后马达开始工作时,电流是最大的,可以用钳形电流表测得。电池工作电流随着时间推移而衰减。电池得发热,电压得衰减,马达的发热等原因使电流越来越小,动力输出越来越弱。直到电池容量用尽。动力输出减弱至飞机不能飞行时的电流输出应该为最小工作电流。也就是动力电流是个动态衰减的过程。电池质量越好,容量越大,放电电流越小,衰减过程越慢,是个积分的过程。计算动力电流对于一般的模友,没有必要,知道最大持续工作电流就够了,z这将决定动力组与电池的搭配,这很重要,要求搭配合理,效率最高,考虑电池,马达的使用寿命,飞机留空时间最长等等。。。

网友(2004-08-28):

纠正一下:钳形电流表是用来测量交流电流的。直流电流的测量用万用表的直流挡合适的量程测量,并且要把表笔按正负极串接在被测电路中。

网友:

不需要纠正哦,你已经落后了,呵呵。现在的钳型电流表交直流电流都能测的。用你说的方法测量也可以,但是误差比较大。

网友:

当用万用表的电流档测量时一定要用很粗的导线代替原表笔,尽可能的降低对电路的影响。一般的表只能测到20A的电流。再大就得用电阻分流的办法。

网友:

还是钳型电流表测量简单容易,准确,就是表比较贵。

网友:

钳形表能测直流电流?我还没见过!什麽原理?表的型号是什麽?一定很贵!

楼主:

直流钳表大概什么价?

网友:

下面引用由cst2004/08/29 01:09pm 发表的内容:
不需要纠正哦,你已经落后了,呵呵。现在的钳型电流表交直流电流都能测的。用你说的方法测量也可以,但是误差比较大。

网友:

玩模型就是需要这种精神! 顶!

网友:

下面引用由zongqing522004/08/30 02:53pm 发表的内容:
钳形表能测直流电流?我还没见过!什麽原理?表的型号是什麽?一定很贵!

    好的钳形表几千块,便宜2-600就可以买到。我上班的地方就有这种表,都是很贵的,进口的啦,几千块才能搞定,精确到0.01A。交直流电流档位可以软切换,也有开关切换的。
    关于原理:测直流的时候,表计本身的电路会在钳型电流表的铁心里产生一个很微弱的交变磁场,当测量的时候,电路导线在铁心里产生一个恒定有方向的磁场,该磁场对前磁场的改变,会被表计电路检测到,于是电流显示就出来了。所以直流电流测量时是有方向的,当方向与实际是相反的会显示“-”号。我说得不够准确,欢迎朋友们批评改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