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我设计的飞行器,大家看看有可能吗?

楼主(2004-02-18):
我设计了一种直升飞行器(大致原理见图,画的很草不好意思)
由主电机或油机带动主传动轴-驱动两端的伞齿-带动左右两个螺旋桨分别向相反的方向转动以抵消反作用力  左右螺旋桨的驱动轴由舵机控制可实现前进、后退(还可以加入一些机构实现左右平移飞行)  控制主电机或油机的转速可实现升降 控制尾浆的正、反转可实现飞行器的左右转向。
由于左右两个螺旋桨分别向相反的方向转动互相抵消了反作用力,可以不用陀螺仪啦!
各位给看看能飞起来吗?会有什么问题?如果可以 我准备着手做一架。

网友:

前倾和后倾怎么控制?

网友:

行不通,需要改进。

楼主:

怎么改进?????????

网友:

悬!!!!!

网友:

不合格哦~

网友:

没必要做那么复杂的传动机构吧?不如直接在两边吊两动力组~,还有哟,都两个桨啦,还用那尾马达干嘛?装个舵面更实际哟~

网友:

都两个桨啦,还用那尾马达干嘛!飞是肯定能飞的!有可能不好控制!

网友(2004-04-26):

有创意!希望你的设计能够实现!

网友:

这个设计应该可以吧!?没有左右倾斜...
应该能飞.主要是重量,桨的配合...
还是有些难度

网友:

螺旋桨下面的伞形齿轮啮合同心度,是设计加工难点。

网友:

CH-29?!

网友:

用2个动力组可能好点

网友:

滋。画的不错呀~~~

网友:

应该能飞 不过控制方面不行 不能横侧俯仰

网友(2004-05-28):

改成两个动力组,每组一个调速器,就能控制左右倾斜,
这种设计比较简单,只要一个舵机,三个调速器,比那种直升机简单多了,,

网友:

不过前倾后倾还没有解决,能把后面那个螺旋桨向上向左右旋转就能解决了,
加上一个舵机,如果扬程太小,装上个长距摇臂就行了,

网友: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反正我觉得他的想法很好,就是在传动装置上我不认同

网友:

不能吧

网友:

设计思路很好,但是在应用上还有问题,如果是共翼对称,只要在尾部加一个尾翼就可以了。

网友A:
不谋而合,这样的结构我早就想过,类似的我也想了很多很多,我的最初出发点就是想省略常规直升机复杂的主轴结构和精密岸归的陀螺仪。但理论上反向旋转的浆可以抵消扭矩,但实际上还是行不通的,这样的飞机飞起来肯定会飘忽不定缺少安定性。

网友B(2004-08-31):
这个我已经做好了,我在打工,没有想机,是双动力组藕合是非曲直

网友B:
这个我已经做好了,我在打工,没有想机,是双动力组藕合式双桨飞好了,

网友:
好飞吗?

网友C(2005-02-11):
再加上两组螺旋桨吧!操控性会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