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供一些常用材料的重量数据★

楼主(2004-03-05):
[这个贴子最后由eett在 2004/03/04 09:45pm 编辑]

今天起早了,没事干,称了一下我的一些材料的重量,供大家参考。
1、白色KT板(白色的塑料皮最薄)1.9g/dm2
2、灰色KT板(感觉是彩色中最重的,其它的也轻不了多少,和灰色差不多)3g/dm2
3、2mm优质轻木:1.6g/dm2
4、2mm一般轻木:2.2g/dm2
5、1mm桐木:3.2g/dm2
6、国产热缩膜:0.73g/dm2(计算是别忘X2,进口的也差不多)(好重呀!!)
7、保鲜膜:0.085g/dm2(好轻呀!!)
8、轻木结构平尾:前后缘4x6,翼肋2x6肋间距6cm:1.1g/dm2
虽然很多人都知道这些材料的密度,但我是用天平精确测量实际材料得出的数据,大家放心参考。

网友:

不错,好!

网友:

顶!!

网友:

没想到彩色的那么重

网友:

看来我的黄色要改成白色了

网友:


楼主:

更正:
前几天我换了一家买KT板,白的,结果2.57g/dm2,不过明显外皮要厚,内心质地也非常好,所以,KT板品种很多,有的又重又脆,有的轻但容易表面出折痕,这次买的我最满意,虽重了不少,但任性好,硬,做的飞机很挺。

楼主(2004-04-08):

[这个贴子最后由eett在 2004/04/07 04:24pm 编辑]

买了很多次很多种KY板,发现性能相差很远。
我想全国生产KT板的厂太多了,大家如果可能,多转几个店,作为做KT飞机来说,如果你选了合适的KT板,做的飞机会有很大不同的效果。
几天,拿了几种不同的KT板做了些简单实验,供大家参考。

称重和同条件下的弯曲变形

1,2,3,4,是四种KT板,我还有其它的,但性能相差很小,就不实验了。5,6,是由4派生出来的,5撕掉了双面的表皮,6撕掉了单面的。
图中的数据是:编号、重量(每块都是1平方分米)、变形度。

6在测试时有塑料皮的一面向上。
非常遗憾的是,第4种我买了4块,是由于看到它有非常饱满艳丽的外表颜色。但它的弯曲变形最大。而且我最新在做的380减速组飞机就是用的它。心中实在不快。但发现它有自己特别的特点,一会儿介绍。
弯折后产生皱纹的情况:
顺序是1,2,3,4

5号弯折断裂,6号可以任意弯曲。
上面的测试大家先有个大体的概念,不要根据数据和图片来断定其质量,因为有些东西是拍不出来的。下面我介绍各自特点再做决断。
1号作为广告材料,可以说太差了,是垃圾,从奸商处买的,只有白色。
塑料批极薄(购买时的鉴别标志),内心也很软,松,非常容易出皱纹。但做翼展80-90的飞机,会使你的飞机很轻,用某重工艺会使飞机变形较小。但由于很容易出皱纹,飞机飞几次后表面比较难看。
工艺参照下贴中的第一种做法。
http://bbs.5imx.com/cgi-bin/topic.cgi?forum=46&topic=1171&show=0
材料评价:轻!比刚度大,容易出皱纹,关键部位出皱纹后刚度下降厉害,易撕裂,适合做短寿命的飞机,初学者首选,你如果不要求别的,只想粗糙做一架,很快就可以享受飞行乐趣,它是首选。
2号:也不错的材料,重些,表面塑料明显厚些,整板看上去挺挺的,平平的。没1号那么容易撕裂。
3号:其实也是广告材料中的次品。它的中间白色部分明显有颜色(购买时的鉴别标志),回收料做的,表面塑料厚而脆,虽然变形小,但我从没用它做飞机,因为它在不大的弯曲力作用下,就会有皱纹。不建议使用。
4号:我评价最好的材料。颜色太漂亮了。中间材料洁白而质密,虽然刚度最差,但对于碳纤结构的3D,不受影响。但我做的380级别翼展120cm的飞机用它就显得软了。不过它有自己很多特点,它的刚度差,但它最不容易出现皱纹,所以最不容易弯折毁坏。它的塑料可以轻易的整张撕掉,因为塑料很好,很难撕裂。撕掉双面变成5号,有非常好的打磨加工性能,我保证两片粘起来(中间加条碳纤就很棒了)可以打磨翼型。但3D机别这么干,太重。

撕掉单面后,还可以任意弯曲,塑料反面不会出现深皱纹,只有很浅的褶皱。当然有方向性,另一方向差些。将它卷成实心圆柱都没问题,做仓身的好材料。我是在很大的广告材料批发店买到它的。

强烈推荐。
好3D的第一步——好材料!

网友:

我这里只有一种型号卖。

网友:

好文章,顶!

楼主:

下面引用由特帅呆王子2004/04/07 09:34pm 发表的内容:
我这里只有一种型号卖。
最开始我也以为只有一种型号。但后来我多跑了几个地方,发现品种太多了。

楼主:

今天做飞机,发现从奸商那里买的不干胶也是好东西。说他是奸商,是因为东西实在差。记得我发贴子写3D的制作过程时,有人说我不该用不干胶做铰链,用透明胶带好。说不干胶不灵活。我不是很好理解。今天翻出了以前买的不干胶,发现差别太大了。奸商的不干胶又薄又软,还热缩,要是刻字用肯定很难贴。但做飞机却是好材料。

网友:

好帖子!顶!

网友:

谁知道层板的密度是多少??

楼主:

没测泡沫和层板,原因就是这两种东西因不同的厂家生产差异而密度差别太大了。

网友:

回电话::0431 7872087   13943092573   要买你飞机!!!!速回!!!!!!!!!!

楼主:

我的飞机都摔了,新的做好了,但由于我摔机速度奇快,所以自己玩还不够。你买一加一模型的吧,100元3架,耐摔,性能好,轻。
http://bbs.5imx.com/cgi-bin/topic.cgi?forum=46&topic=1317&show=0

网友(2004-08-13):

下面引用由eett2004/03/04 08:43pm 发表的内容:
今天起早了,没事干,称了一下我的一些材料的重量,供大家参考。
1、白色KT板(白色的塑料皮最薄)1.9g/dm2
2、灰色KT板(感觉是彩色中最重的,其它的也轻不了多少,和灰色差不多)3g/dm2
3、2mm优质轻木:1.6g/ ...
KT版除了颜色不同,厚度也有区别呀,您标的重量是多厚的KT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