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去哪里买常用自制模型材料

楼主(2004-03-15):
[这个贴子最后由eett在 2004/03/16 09:26pm 编辑]

这可能是困扰许多人的问题,我也不例外。因此我把我所知道的信息给大家分享,希望大家也提供一些信息,让我们少走一些弯路,少一些困扰。
当然,我们说的都是旁门左道,如果我说去金属材料店买铝板,你肯定说是废话。
KT板:文化用品市场、广告喷绘公司、广告材料商店。
碳纤杆:花鸟市场、宠物市场的渔具店,鱼杆的中段可做杆身,尾段可做机翼加强,注意:可以零买!
环氧树脂:当然在化工原料店,但一般油漆店没有。玻璃布就难了,不过可以用丝袜代替了。如果用乙二氨固化,一定要加二丁酯。
仿镇玻璃:汽车贴膜角料、舞台灯光用的彩色片。
做座仓盖用的胶片:文化用品市场卖装订机、打孔机、提供装订服务的柜台,他们是做封面的。(厚度适中,还热缩,但要用电炉加热,温度高)
插头和延长线:电子市场一般有各种插头,还有很宽的排线(拆3根出来就行)。
1mm、.1.5mm、2mm钢丝:买5、6元前的折叠伞,拆1.5、1mm的,买10元钱的长柄伞拆2mm的。
铝合金起落架:目前我是用铝合金门窗材料锯的,适合1000g以下飞机。
先写到这,希望大家补充。

网友:

拆伞?我不赞成,可以去五金店买呀,几个的都有,零售的,才几块钱一米,想要多长就多长。
再补充一点:
油箱:超市里各种各样的合装饮料,可真是型状各异、容量齐全!
铰链:用透明胶带对接,安装省事,可以现场修补,不用开铰链缝。(我的21级油动机就是这么处理的。据说40级的也没事。)

楼主:

那你真幸福,我跑遍附近五金店,也没卖钢丝的,好苦恼,发现伞上有合适的钢丝,我欣喜若狂。注意:我们说的是旁门左道。

网友:

好帖!
我是用铝边来作为机身的加强的,原因是可以做曲度,造形方便。
铝材商店有售。

网友:

好贴!支持!

网友:

其实主要是平时都收集一些东西
我第一次飞飞达的时候,换了个360电机,轴径不合适,准备去买个专用的齿轮的时候,随便翻了以前发一些收集,居然找到了3个合适的齿轮
四驱车上的零件是非常便宜的,而且非常容易用在飞机上

网友:

几乎所有的冲印店都会把胶卷头攒起来,因为可以卖钱,但很便宜,你要想做快干胶,可以去找他们。 ????
这话何解????
那东西可以做什么快干胶???

网友:

古代的胶卷是赛路咯做的,现代的胶卷是不能做快干胶的。

网友:

各位大虾,请问哪可以买到桐木和轻木呢?价钱怎样?

楼主:

这个恐怕就没旁门左道了。只有模型店、或网上买了。

网友:

用乒乓球加香蕉水

网友:

自行车轮的钢丝,2MM还带螺纹。

网友(2004-05-23):

玻璃布,水暖保温材料店有售。
钢丝,自行车条,电力,电信工程用剩的钢绞线头,细钢丝可从废光缆中抽取。

网友:

这帖子我不得不顶,因为我可以从我的搜索中找到此帖!

网友:

下面引用由涡流2004/03/15 02:26pm 发表的内容:
拆伞?我不赞成,可以去五金店买呀,几个的都有,零售的,才几块钱一米,想要多长就多长。
再补充一点:
油箱:超市里各种各样的合装饮料,可真是型状各异、容量齐全!
铰链:用透明胶带对接,安装省事,可以现 ...
我曾经用胶带做铰链飞60级飞机,结果。。。
^_^空中解体!!!
好久的记忆啦!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zongqing52在 2004/06/07 08:48am 编辑]
下面引用由雪上飞2004/05/29 11:50pm 发表的内容:
这帖子我不得不顶,因为我可以从我的搜索中找到此帖!
请教,你这帖是什么意思?什么叫“顶”。你的搜索中找到此帖是完全一样的吗?作者是谁?。

网友:

zongqing52?
不会吧?你不会用论坛?我的意思是这篇主题帖有点参考价值,必要的时候参考参考,但想要在以后见这帖,就得用搜索功能,不然手工查找很困难,所以我发表回复,俗语叫“顶”!我可以从我的搜索功能里找到这篇帖子!

网友:

下面引用由雪上飞2004/06/07 01:00am 发表的内容:
zongqing52?
不会吧?你不会用论坛?我的意思是这篇主题帖有点参考价值,必要的时候参考参考,但想要在以后见这帖,就得用搜索功能,不然手工查找很困难,所以我发表回复,俗语叫“顶”!我可以从我的搜索功能里 ...
文字
对不起,我理解错误,我确实不会用论坛,请原谅,还请多指教!!!

网友:

下面引用由小鸭号2004/06/01 10:44pm 发表的内容:
我曾经用胶带做铰链飞60级飞机,结果。。。
^_^空中解体!!!
好久的记忆啦!
油机肯定不能这样用,电动的还可以勉强,不过。。。

网友:

顶!我的风动艇用的舵机操纵软连杆是在修车摊花1元钱买的自行车闸线。

网友:

502在卖广告耗材店里 1。3元一大瓶
手机的镍氢电池做接受机电源太好不过了

网友:

广告,建材,花鸟市场  风筝   钓鱼市场

今天去买了张KT板  我靠  好大    很便宜   2平方米才15元

网友(2004-06-25):

两平米的在广东东莞才买9元,3mm厚度。可惜找遍深圳也没有1mm的,辛苦呀深圳仅有5mm的,找到东莞才发现有3mm.

网友:

哪里能买到热缩膜的替代品?最好有各种颜色的,礼品包装膜可以吗?

网友:

这贴真是太好了

网友:

铰链可用棉纱线绕成8字型5-6圈,很灵活也很牢固.1.2mm钢丝可到榨油房(花生油的,其他不知),那里有个套花生的环是用钢丝编的.

网友(2004-07-27):

专门工具店没吗??

网友:

可以用乒乓球,是赛路咯做的。
还可以适当添加泡沫塑料,注意一次放少点。分次放入。(为什么?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顶!好!大家都是破烂族!呵

网友(2004-09-11):


网友:

自制铰链,最好用尼龙线饶八字,很结实!但粘结时一定要用白乳胶或中性胶。记得有一种快干胶会使尼龙变硬变脆,最终是铰链断裂。
PS:棉纸在那里买啊?很怀念这东西!配合一种很细的纱(绢)来蒙皮感觉很好。热缩膜总用不好!

网友:

“热缩膜”我用裱画的那种,很便宜,但要用双面胶与骨架粘接,缺点是透明的,再就是收缩率大了点,用电吹风的时候不能心急,要一点一点的吹。还是很结实的。场外修补也容易!用宽的透明胶补就很好。
其实DIY飞机是很有乐趣的!

网友(2004-12-27):
周末买了4根毛线针和4个乒乓球,打算用来做个练习架,老板说毛线针是不锈钢的,我接过来一看,md好轻,心想:哪是不锈钢,想骗偶。考虑到做个练习架铝合金也够了,于是回家开工。量好需要的长度后,电磨机伺候!刚切开一口子,就乐了~~~居然是空心的,怪不得这么轻~~看来确实是不锈钢的。呵呵,不管是用在直机还是固定翼上用来做舵机拉线套管实在是很爽的~~~`

网友:
这样的才叫有乐趣呀~!~!
不会让那些老商人给欺了,特小一东东 龟死~!~! 给叫什么“模型暴利”这名詷,真叫贴切~!~!~!
推倒它吧!~!~!~!

呵呵,俺们“穷人”只能这么乐喽~!~!

好样的~!~!~!   ~!~! 顶~!~!

[ Last edited by lintel on 2004-12-28 at 18:44 ]

网友:
04年最后一天,我从雨伞上拆卸钢丝时,发现雨伞末段有15厘米长的比玻璃钢还结实的东西,2厘米粗,一头带铁空,做加强用不错哦!

网友:
这贴真是太好了

网友:
我从来都是到旧货市场,几乎每周都去,哎,为了做车,都作下‘病’了

网友:
自立更生

网友:
香蕉水+小学生用的三角板(很便宜的那种),可以泡出快干胶

网友:
dragon291  在 2004-9-13 04:54 AM 发表:

自制铰链,最好用尼龙线饶八字,很结实!但粘结时一定要用白乳胶或中性胶。记得有一种快干胶会使尼龙变硬变脆,最终是铰链断裂。
PS:棉纸在那里买啊?很怀念这东西!配合一种很细的纱(绢)来蒙皮感觉很好。热缩膜 ...

棉纸没有专门卖的了,不过在打印蜡纸里会夹一张,还不错,就是小了点。

网友:
小涛  在 2004-12-27 11:46 AM 发表:

周末买了4根毛线针和4个乒乓球,打算用来做个练习架,老板说毛线针是不锈钢的,我接过来一看,md好轻,心想:哪是不锈钢,想骗偶。考虑到做个练习架铝合金也够了,于是回家开工。量好需要的长度后,电磨机伺候!刚 ...

一般都是铝的吧

网友(2005-01-26):
我看绞链用一角人民币的币纸最好,比棉纸好。

网友:
最近想做架滑翔机,要用到什么材料呢?分别在哪买?
哪为老大能够精确得回我这贴才叫强!!!!
我正需要!

网友:
呵呵,绵纸,好久没听到过这个词了,现在听听好亲切,以前做风筝用的。

网友:
最近有一双鞋子买来里面包了一层类似绵纸的东西,不过要牢一些,是不是无纺布或者叫“不织布”纸?

网友:
呵呵,做模型如治水,即不可执一,泥于掌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