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问A18是那种翼型?

楼主(2004-04-02):
如题,如有具体参数请告知,不胜感激!!

网友A:
a18 是什么飞机?

楼主:
翼型的名字就叫A18,好像是凹凸翼型。
另外那里有比较全的翼型参数可以下载??

网友B:
可能是像莱特兄弟的"飞行者号"那种翼型, 是不是叫NACA-A=18呢?
你是要用来做室内飞机么?

楼主:
是Visualfoil软件里的一个翼型。
有谁知道那里可以下到这个软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