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问这种电子元件在那有买的?

楼主(2004-04-19):
这个是扩大的!实际长1厘米!
我在珠海!

网友A:
[这个贴子最后由2003ug在 2004/04/19 01:42pm 编辑]
这个叫电容,你可以到电子市场买,或者在电器维修的地方问问看。你的这种在南昌一块钱可以买十个……

网友B:
这个东西到处都有啦
一元好几十个啦
又或者你找个旧的电器上面应该都有吴少啦

网友C:
0.047uF的瓷片电容器.3分钱一个.

楼主:
我在修家电的地方买到了!!!

网友D:
图画得很好要支持一下

网友E:
要一个就行

网友F:
如果你还需要买别的,摊主或许可以送你几个这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