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教两米滑翔机的插销式机翼的制作和安装方法。

楼主(2004-04-19):
先前做了一个两米的
滑翔机
。因为机翼是一体的,所以暴难携带。决定做一个分体的机翼,但苦于不懂插销式机翼的制作和安装方法。希望哪位大侠能帮帮我!提供点这方面的图文资料。谢谢了!

网友A:
中间断开,加翼肋(保持中段的封口完整),在30%处开洞(约3/5此处翼厚),洞深约7倍直径。找外径为洞口直径的空心铝管,壁厚可以厚一点,长度为7倍直径,要找两根(左右机翼),还找一根直径为铝管内径的小铝管一根,长度要和两根大铝管接起来的长度一样长。这样你的机翼就可以分开了。觉得强度不够的话,在55%的地方再做个销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