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ym0610的CNC切割机(电子+机械)第二页有完成的图

楼主(2004-04-23):
[这个贴子最后由lym0610在 2004/04/26 06:35pm 编辑]

见到网友们的CNC切割机一个一个地完成,我也迫不及待拿我那个半成品出来SHOW SHOW
连材料都没全到呢:)
因为我的步进电机是双极的,所以网上的那个.HEX文件,和NMOS那部分都用不了,自己重写了一个驱动还改了电路图(用了一片驱动普通电机正反转的芯片),刚用啊中的软件测试完一切OK,明天就去把剩下的东西买好(还差3个步进电机和3块驱动新片),过几天做好了再多发点图
现在发几副先看看
没有数码相机,用了摄像头,大家不要见怪

网友:

不错不错,高手!可以自己改单片机程序和电路。
可否将你的电路和弹片机驱动资料公开造福广大模友?

网友:

呵呵,电机是新的?

楼主:

公开没问题,过几天把

楼主:

我的步进电机是8根线的,其实是两组,每组4根,我只用了4根,我想另外的4根可能是用来测加速的吧

楼主:

TO JEEPMAN
步进电机上面的那个东西好结实的喔
我觉得搞不下来吧??你用什么办法的

楼主:

步进电机是新的

网友:

呵呵,虽然我都不知道这是干嘛用的
不过还是用上班时间来偷偷顶一下! 哈哈

楼主:

不是吧
不知干什么用的

网友:

下面引用由lym06102004/04/23 11:57am 发表的内容:
TO JEEPMAN
步进电机上面的那个东西好结实的喔
我觉得搞不下来吧??你用什么办法的
弄不下来的话就不要弄哈
直接在外面沾个轴就可以了,用ab胶效果很好

网友:

顶,期待!

网友:

一套大概要好多米啊?

楼主:

400米差不多

楼主:

机械部分也做好了
今晚装上电热丝试试

网友:

试了没,如何
羡慕哈,我现在还在手工阶段

网友:

to lym0610
你的X轴用单轨,底座要固定好,建议螺杆尾端套轴承后固定,能改善Y轴稳定。

楼主:

X轴用单轨的确不太稳啊

网友(2004-05-27):

下面引用由jeepman2004/04/22 11:45pm 发表的内容:
不错不错,高手!可以自己改单片机程序和电路。
可否将你的电路和弹片机驱动资料公开造福广大模友?

网友(2004-06-29):

5吋软驱的磁头小车驱动电机

网友:

不知道你是搞科研
还是批量生产作坊

网友A:
??
这是干啥用的啊???
我咋看不懂这是什么呢?

网友B:
给点详细的资料啊,很需要这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