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4-04-26):
那位大哥能告诉我:单螺旋桨模型飞机是怎样克服螺旋桨带给它的反作用力的?谢谢!

网友A:
把 机翼做大点就是,or副翼

网友B:
拉进式螺旋桨常见办法是调整发动机的下拉和右拉角来抵消螺旋桨的反扭

楼主:
下拉角和右拉角是怎么调整的?调整到多少度为止呢?
把 机翼做大点就是, 这种方法能行吗?什么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