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380电机的防干扰电容?

楼主(2004-05-11):
[这个贴子最后由2003ug在 2004/05/11 00:40am 编辑]
请问各位大侠,380
电机
的防干扰电容应该选什么型号的电容,又应该怎么连接?谢谢

网友A:
473的独石电容,这里有卖。并联接在电机两极无正负。

网友B:
104的电容

网友C:


网友D:
0.01uF

网友E:
[这个贴子最后由wjkm在 2004/05/16 11:35pm 编辑]
较佳方式
电容类型:各种高频无极性电容(千万别用电解电容。),瓷片电容较好且便宜。可在电子商店购买或向修理电视的人咨询。
电容量 :买瓷片电容觉得体积合适即可,容量不是大的问题。例如:47PF---470PF均可。
数量 :2只
接法 :(+极、外壳);(-极、外壳)

网友F:
一毛五

楼主:
谢谢各位热情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