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用的泡沫切割器都用多少伏的电啊?

楼主(2004-05-19):
大家用的泡沫切割器都用多少伏的电啊?

网友A:
12V

楼主:
请问用的什么电热丝啊?多长?

网友B:
吉他琴弦
最细的

网友C:
烙铁芯里的电热丝,用12V

网友D(2004-08-28):
电压选用多少伏是很多因素决定的,比如电热丝 的材质,长度,环境温度,切割速度等等。这样看来选用电压可调的电源就十分必要了。
我用的是线切割上的钼丝,大概1.5米长,电压15伏正负2伏可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