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离子能切割稀土磁钢吗?

楼主(2004-05-30):
请教一下,硬盘里的磁钢磁性非常强,但不好安装在小电机里,哪位能将这东东切割好而且不伤磁钢呢?(磁性不减或一点点)
chentao_de@hotmail.com

网友:

无接触加工
比如等离子,激光,
如果你作好防锈处理,那么水也是个好东西,
相信吗?对就是H2O,防磁的好切割办法,
另外压缩空气也是好东西,不过其刀不好买,也不如上面的几个办法切割的厚.

楼主:

鹰兄,不知你能否帮忙割些这种材料,我给你寄过来.

网友:

下面引用由cfandd2004/05/31 10:52am 发表的内容:
鹰兄,不知你能否帮忙割些这种材料,我给你寄过来.
我想知道你的稀土磁条那里弄的。嘎嘎。。

楼主:

硬盘里下的.

网友:

线切割加工,把磁铁吸在铁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