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数控铣床 和电火花加工 它俩那个好 价格分别是多少

楼主(2004-06-04):
谢谢了

网友:

看你要干什么的,电火花加工比较单一,数控铣床加工范围较大,基本上任何东西都可加工,(看你的机)电火花国产中等的大概十万块,数控铣国产中等的大概30万把。

网友:

电火花加工需要专门的电极,电极也是机械加工出来的,因此数控还是好些,两个都需要大把的银子

网友:

你要做什么东西啊!

楼主:

我要做模型的  以喷气  仿真模型为主的

楼主:

小型数控铣床有没有  10万左右的

网友:

那个价位只有精雕机,但是他干不了大家伙,速度也慢。

网友:

3万的也有,上网查吧

网友:

3万的不行啊
做喷气的话,除了硬件,软件也很重要

网友:

10w左右的就只剩下雕刻机了。。或者一些小厂出的数控铣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