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進來教教小弟如果做才好

楼主(2004-06-13):
大家好
小弟想自製鋁合金的小電直機架
而我想來就知道鋁是不能焊接的
但是近來在外國的綱上看見鋰電池
中專為焊鋁電極而用的焊濟,看來像
水一般的,請問大家知不知道是什麼
來的,注意他說只是用一般的焊錫槍(電子零件那種)
就可以進行焊接.
謝謝大家指點

楼主:
Special 2oz bottle of Flux. Must be used with our Zinc/Tin solder to stick to Aluminum

楼主:
那麼成功嗎?
是否把那層氧化物弄走便可以焊接?

网友A:
《无线电》上介绍过低温铝焊条+专用助焊剂,可以用烙铁焊接

楼主:
那有賣?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