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70RMB改出可调电压电流的自动充电器

楼主(2004-06-25):
描述:对象 可给镍氢、镍镉、铅酸
电池
充电(不可以充锂电)
充电电压 4.8V-14.4V
输出电流 上限1.5A,上限以下任意可调
充电方式 恒流 恒压 浮充 自动充电
在电子大楼65元买了一台给铅酸电池充电的自动
充电器
,输出1A
打开盒子找到控制输出电流的电阻
挖掉这个电阻,把线引出盒子外面
原电阻阻值是0.474欧,输出电流1A,用两只1.2欧电阻组合出两挡电流,是0.4A和0.8A,
用一个单刀开馆进行选择,你也可以用电阻网络组合出更多的电流,或者用更复杂的电路实现线性调节。限流电阻和输出电流的关系是:输出电流=0.585/阻值。记住要选择2W以上的电阻和比较粗的导线。
电压的控制是把如图这两根线引出,串联1.6k电阻和10k多圈电位器(我用10圈的5块钱)
千万不能不串联1.6k的电阻,否则你把电位器拧到最小,你的电源模块就玩儿完了!
我做了一个这样的面板
充电器的输出电压和电池组的电压关系是:
输出电压=(电池组电压/12)*14 + (0.3或0.4)
比如充4节电池组,电池组电压是4.8V,计算的充电器输出就应该是6V,充电前用万用表监测
拧电位器到6V就行了,电流的选择就看你爱不爱惜你的电池了。
原先的充电器65元拿到,加上电位器5元,几毛钱的电阻,1元的旋钮,毛70元,比起模型店几百元的充电器,逊色的也就是外观和缺少电压电流显示(我们有万用表!)

楼主:
忘了说了,断开调节电压的开关,它还可以给12V的电池组充电

网友:
这个充电器如何判断电池是否已经冲满?

楼主:
没有详细的电路图,不过看里面的电路很复杂,有多块IC,我想可能是用负斜率检测的方法判断充满吧。电池到了充电终点电压会由增加变成下降,检测出电压斜率的变化就能判断。

网友A:
大概看看结构,还是让人有些失望,不是很安逸

网友B:
看了,有点恐怖~~不知电池是否饱满,危险~~~

网友C(2012-06-09):
感觉不太科学

网友D(2012-07-29):
标题
很欣赏爱动手动脑的行为,学习了

网友E:
为什么我无法发帖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