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翼展1200左右的练习机用40级的发动机行么?

楼主(2004-06-29):
rt

网友:

如果不是你疯了就是飞机疯了!

楼主:

小马拉大车肯定不行,但是大马拉小车应该没问题啊,只要我控制动力的输出适当一点的话。
是不是这样?

网友:

有些大,速度会很快的,不好操纵。

楼主:

我的理解,发动机输出的动力应该是由油门来控制的,如果我控制油门的最大只开到发动机所能允许的最大值的3/4,是不是就等于可以把40的发动机当小一些级别的来用了?
可不可以这样的?

网友:

翼载荷会很大,除非你采用极小的展弦比。

楼主:

了解了
谢谢各位

网友:

下面引用由小方2004/06/29 07:05pm 发表的内容:
不可以,你还要考虑重量问题.
如果翼展是 1600mm 就可以了.
AER YOU AT BEIJING NO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