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泡摸飞机怎么做出来的吗???

楼主(2004-07-18):
有谁知道泡膜飞机是怎么做出来的吗??飞机是如何成形.模具分几种,炮膜是如何和成,有谁知道,可以跟我讲讲吗?/下弟现在对这很感兴趣?

网友:

泡摸飞机???
当然是先泡后摸了,嘿嘿!泡MM当然要善摸啦!这泡飞机嘛!估计也差不多……
呵呵!开个玩笑,纯属灌水……

网友:

一架机机要3-4个模具才能做出来,一个模具大概在2-3千可能还要更高(看复杂程度),材料从小孔进入(所以你能在泡沫机翼上看到小点),加热,发泡,成型。
一般1立方/18公斤泡沫市场买价230¥(包切片)。
泡沫材料本身并不贵,主要是模具费用和加工量。
你可以在网页搜索你输入“泡沫模具”就可以看到很多这方面的知识了。

网友:

泡沫!
说的容易,做的好难!就是用电热丝自己切一个也要大半天!

楼主:

看到了,谢谢害虫:)

网友:

哈哈, 做泡沫飞机? 有模具就简单了哦。 泡沫制作有几种工艺,一般的是物理发泡法,也是最常见的方法,把发炮材料(聚苯乙烯-一种颗粒状的化工原料)注入模具,然后加压,加热,等冷却后(通常用水帮助冷却)就可开模,这样就成型了。
还有一种化学发泡法, 这种方法比较适合个人加工的,我曾经想过自己做的,可惜模具开发成本比较高,当然如果有合适的机型(比如就需要泡沫,然后就是电子设备,不需要朔料件,且翼型比较简单)这样的纯泡沫飞机可以考虑开发模具,大家有什么好建议也可以推荐一下拉。具体方法是,把两种化工原料按一定的比例混合后迅速注入模具中,通过控制比例来控制泡沫的硬度以及其他物理特性,发泡速度快,在发泡过程中会产生一定的热量。

网友:

原理上可行,但工艺条件的控制比预发泡聚苯乙烯要求高,成本也高得多。
97年《航空模型》第三期陆耀华老师的文章“泡沫塑料橡筋模型飞机的生产工艺”有详细介绍。

网友:

下面引用由网络害虫2004/07/18 02:28pm 发表的内容:
一架机机要3-4个模具才能做出来,一个模具大概在2-3千可能还要更高(看复杂程度),材料从小孔进入(所以你能在泡沫机翼上看到小点),加热,发泡,成型。
一般1立方/18公斤泡沫市场买价230¥(包切片)。
泡沫 ...
那些小孔是排气孔,加温和脱摸都靠他进料是一个大孔,看翼龙机翼下面有个一元钱大的进料孔。我的飞翼过几天也是模具版的了。

网友:

好啊

网友(2004-08-27):

自制泡末机,最好的方法是用铸模法

网友:

我问煤气管道工要了好多发泡剂,一比一混合发泡,泡沫很硬黏度很大,能做飞机吗,起膜一定很困难!

网友:

只要能成型就是好。

网友(2005-02-11):
用聚氨酯发泡剂可能重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