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滑翔机的问题

楼主(2004-08-10):
NACA6409的翼型要做成全构架不蒙板的,下表面怎么蒙热缩膜呀? 一烫就绷紧了,变成平凸型了.因为要手掷牵引两用,所以不敢做成箱型的,怕太重了

网友A:
点些胶水或者简单点用玻璃钢蒙皮再用砂纸打磨薄点就行了

网友B:
先用胶将膜在翼肋上固定,再加热,

网友C:
用`胶先粘上再加热!(我想用电吹风加热就行)
有一定难度!!

网友D:
还是用棉纸透布油吧.em01

楼主:
我也想用棉纸加透布油,但是强度不好;容易破裂。透布油本地区不见有卖。

网友:
其实强度做滑翔机足够了,破了还好修,刷遍油就好,就是涂布油不太好买

网友E:
有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