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齿轮——DIY的挡路虎

楼主(2004-08-21):
齿轮——DIY的挡路虎
想自已自制模型,但就是找不到适合的齿轮,不知大家是怎么解决的,工厂
订购的最小数量和价格是多少不清楚,听说用一种叫线切割的机床也可以做
但需要30元左右,哈哈太昂贵了。只是业余的制用一般只要几只就够了,是
不是可以自已搞台齿轮机呢。我的设想是它有一个能固定待加工材料的轴,
轴的下部还有一个很多齿的齿轮用来提供角度(齿数)用一个手动的销在需
要的齿上固定好。还有一个高速的钢制的锋利三角形边的薄磨具轮,这个轮
可以通过调节来限制与待加工材料的接近程度(齿深)和齿的角度,对于不
同的齿轮只要分两次来加工一个齿即可。这样的东西加工尼龙齿轮应该没问
题了,精度不会太好。只是设想还请大家指教。

网友:

找ELE模型吧,国内仿制的动力组一般只选几个齿轮比例,对DIY是难题。

如果需要不同比例的齿轮,就看看GWS的吧,应该可以满足需要。

楼主:

详细点好吗

网友:

去废旧市场找复印机、打印机上的齿轮就行了!!!!!!

楼主:

谢谢。我做东西一般是不用那种“不能重复获得”的零件,一是不能做多台;二是一旦坏了,到哪去找啊;三是受它的原形状限制。

网友:

呵呵,是个难题

网友:

用铣床+分度头+铣齿刀就能做合格的齿轮了。线切割只能作金属材料。

楼主:

哈哈,铣床找不到啊

网友(2004-10-18):
到电动工具配件商店去找,什么规格的都有

网友:
yulei1959  在 2004-10-18 22:59 发表:

到电动工具配件商店去找,什么规格的都有

好~

网友:
能否 将 台钻加一点附件 改装成铣床?

网友:
铣床+分度头+齿轮铣刀 最少要投资大约4000元,一般的模友不具备这样的条件

网友:
呵呵,投资是挺大的..

网友:
以前在深圳參加玩具展時見過又專業的小齒輪生產廠家,模型廠作小電動模型時用了不少.
那邊開或在公司的玩家試試聯繫一下,要不騙騙也行:以公司名義去要或買樣品齒輪,要的話一般每個規格可以要20隻,買的話好辦多了,記得模數0.5齒數8的銅齒輪好像是6分錢一個.....
橫崗鎮有一家,還有行星齒輪減速箱,差速器的規格也不少.
深圳的模友動動腦筋?

楼主:
小齿轮机一般要多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