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电气化模型炮

楼主(2004-08-23):
不知大家庭搞过模型炮吗?
我做过模型用的炮,非常好,但就是单发的,最多只能拼装两管
使用一种叫“大地红”的鞭炮(直径约6MM,长45MM左右)。
已经改装了多次,现基本成熟了。
主要材料有:
防风打火机一个
直径约8。5MM的铜管,长约18CM,壁厚约0。6MM以上
从手持液化气罐点火器上拆出的电路部分(高压引线加长备用)
舵机一个
电子开关一个,用来控制点火器的1。5V电源
细软管等
制作:
用一个支架把炮管固定好。
在炮管的底部附近固定上从防风打火机上拆下的气嘴(注意:它的温度非常高的)
将打火机的小储气罐上的气阀与舵机用细线连接好分别固定。(可以把它们用一个支架同时固定在一起)
找一段细软管连接好炮尾的气嘴和储气罐
把两根高压点火线接到气嘴上
当然了炮的后部一定要有一个“封闭装置”,减少跑气。不用闭气装置也可以,但是威力要大大的降低。引信
实际是由一个小缝隙出来并且要靠近气嘴。“封闭装置”置入炮尾,用一根穿过尾炮管和“封闭装置”的钢轴
连接。
开炮:
一只“大地红”做炮弹一只做底火依次装入炮管(引信的一头后进入);
拨动发射机上的点火开关,这时听到气嘴处发出的啪啪声,再拨动放气开关,燃气进入气嘴,并发出一条炽热
的火焰,引信被迅速点燃,马上关闭两个开关。随着两声巨响,“炮弹”在距离你几米外爆炸,一股刺鼻的火
药味从炮管里发出……

就是这样一个东西,竟然前前后后用了几年时间。因为它的威力实际上非常的大,零件要有相当的强度才可以
点火装置最让我自豪了,用一个舵机通过一根细线拉动打火机上的放气嘴做气阀,液化气点火器用来给一个防
风打火机的气嘴点火。储气筒在别的地方。
这真的是电气化了,哈哈
我做的炮如果只放一个底火,前面放一只铅笔,可以打穿5MM的牛皮纸……
渣子太多了,搞连发的炮实在太难。我估计要把炮膛改成“开膛式”的才有可能。
如果第一发放一枚“穿天猴”(一种鞭炮,体积比“大地红”稍大)那效果真的是好,有一种导弹的感觉。
再有如果想拼装两个炮管的话,可以同时利用一个气阀,只是要增加一个电子点火器,一个喷嘴罢了。
还有一种是用装修用的射钉弹来做,难度极大,也危险
我不敢做

没有照像机没能把图发上来,大家努力理解吧。有感兴趣的朋友请同我一起研究。

网友:

不用那么麻烦,我建议你用一个遥控开关,来遥控一个部件(我会上图),简单.

楼主:

哈哈,你不是在开玩笑吧。来说说你的问题:
1:用电热丝做点火器,引信必须要离电热丝很近,才能起作用,而我做的
是喷火的。就像是你的等于是用汽车的点烟器来点燃香烟,而我是在用防风
打火机在点烟……
2:要注意你的点火器是置于炮膛内的,当鞭炮响了以后,你的电热丝早已
经牺牲了。爆炸产生的废渣是非常多的,而且因为高温它会粘在炮壁上和电
热丝上。好果电热丝细的话就非常容易断了。就是把电热丝放在炮管外面,
由于引信的高温和废渣对电热丝的污染也是用不了几次的。
3:你的方案必须要有较大的功率才行
4:你是想发射出一枚钢珠弹丸,因为钢珠弹丸的重量很大,它是圆的实体
,封闭炮膛的能力差,这就是说你的炮精度要很高才能有好的效果(必竟鞭
炮的能力是很有限的。
  我谈的一般只能拼装两管炮,是因为重量的关系,必竟它是单管的啊!一
发就得用一个炮管。
  就像是真枪的发明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一样,这种东西是要经过无数的
实验才能成功的。

楼主:

[这个贴子最后由alexonline在 2004/08/25 09:35am 编辑]

图来了。

网友:

楼主的设计太过复杂,而且威力太小.不能连射.我有一种设计.比你的更实用先进.既然你都想到了用一只鞭炮.那为什么不用两只呢?一只做发射药另一只做弹头.我不吹牛在10年以前我就这么干了.我没有密封后膛但仍然获得了6~7米的射程.现在我的最新设计是用小口径步枪弹壳(5.6mm口径)盛装发射药(纯火药).用玩具左轮枪上纸炮做底火.至于炮管你也可以使用铜管但管壁至少1.5mm厚.至于击发装置我采用机电装置.好点到为止击发装置自己去考虑吧.另外这种模型炮的不足之处是来自它的发射药,它燃烧后的生成物对炮管有一定腐蚀性.但是问题可以解决.采用无烟火药(硝化棉)就基本能解决.

网友:

另外顺便说一句现在我的最新设计已经不能制造了.原因很简单这个装置已经越过模型的底线了.它已经跟我国的**管理法冲突了.

楼主:


网友:

还挺有意思的,呵呵,楼主快做个出来啊,让我们开开眼

楼主:

完全可以用气囊来储存的,就是汽球啊。呵呵!

网友:

下面引用由missile2004/08/25 00:03am 发表的内容:
楼主你错了,其实左轮上的纸炮非常容易击发.你采用的那种电击发装置有待实验,而且你在这种装置上不得不采用陶瓷材料来隔绝电源两极.这样会对炮尾强度造成影响不利于提高膛压(你现在所采用的那种燃气点火装置,同样 ...
我不认为你熔模铸造的东西能承受多高的膛压
至于膛线,我认为更是多此一举
你追求的是大威力高精度的的武器?

楼主:

我也以为膛线没必要

网友:

ourutopia兄:我根本的目的是希望运用这种技术。至于你所说的能承受多的的膛压,这一点我可以对你讲,以我的设计炮管和炮门是分开的,可能我前面没讲清楚。炮管(含炮膛)是用无缝钢管或铜管来制作。而炮门以及剩余的组件可以使用铸造。另外正如你所说我们追求的不是大威力的武器,所以它的理想膛压不要求很高。(即使是很高这种炮门及其组件包裹炮膛的设计也能承受)。但是我们的理想膛压应该是模型具有20左右的射程,所以如果靠楼主所说的那种采用陶瓷来做绝缘体的电点火方法,达不到这一要求。另外你所说的精度,的确我对这一点的要求是越高越好。另外关于何光所提到的关于铸造的问题,不需要使用那么麻烦的技术,你可以让石膏模具在灌注的过程中使用机械力让石膏模具低速旋转,靠离心力来解决你所说的问题。但是关于这种技术前面我也说过了,我也处于探索阶段,希望大家都来研究这种技术。来一起探讨遇到的问题。

楼主:

我第一次发贴所提到的炮已经做出来很长时间了,不然也不能拿出来。我的图画的很清楚,那个喷嘴(包含瓷管)是在炮外边的,它不受爆炸的影响,它点燃的是“引捻”,“引捻”是引出炮外的,并且放在喷嘴前方。

楼主:

我们一块来研究连发的方案吧,它肯定是一个长期漫长的过程,但肯定会成功的……

楼主:

请参考:
http://consult.jqinfo.com/trade/detail/451279.html
http://www.cnpatent.com/jssc/zljsxx/10/99112765.htm

网友:

直接用二踢脚不是更好

网友:

至于你所说的精度,这里我可以说是这样的如果弹丸是球型,那精度不会后太大差别.但是如果是圆柱体则有一些差别.首先弹头没有旋转而其重量又较轻,则其对侧风非常敏感,而且击中目标后.非常容易跳弹.这里我们使用膛线,还是那句话只是为验证技术,如果不是这样.那么可以说采用这些技术的炮和何光最早的那种使用鞭炮的炮,没有什么本质的差别,毕竟都是为了玩嘛,能基本像真的就达到目的了.难道我们真的就是为了玩而玩吗?我不想这样,我希望能从玩中学到一些东西,所以才去化心思考虑这些问题.

楼主:

我的目标是在10米外能打破一个鸡蛋就理想了,哈哈,当然了,开炮时我是要配戴一个头盔至少是安全眼镜……
这里只是寻找一种解决问题的可能,再去选择最适合的方案。

楼主:

我主张以机电一体化的方式搞模型炮,就是单片机控制各个动作。击发时全电子方式击发,以零击发机械力击发子弹。没有抖动当然更准了。

网友:

用以前你用的鞭炮来改,增加它的重量.即可.

楼主:

是啊,但是它的渣子和碎屑太多,不太可能连发,做多管的重量大。多管的炮用在履带车上也许就不太计较重量了,还是越轻越好。

网友:

大哥我说的是弹头!!!!!

楼主:

哦,你大概也没有什么太好的方案。嘻嘻有好方案不妨说一下。

网友:

ourutopia兄:电点火需要,电底火.电底火有两种方式,一是导电药电底火.另一种是电桥丝电底火.前者其底火导电药由三硝基甲苯二芬铅加石墨混合而成.而后者说白了就是在底火中加根电热丝.但是这两种底火结构都很复杂.相反撞击底火结构却相对简单.且不说能不能把电底火做的那么小.就是能,你想想一发炮弹一枚底火.量大后做起来有多麻烦.相反虽然机械装置的击发装置结构虽然复杂一点,但是底火结构简单.一劳永逸.

网友:

方案,我都说了机械击发装置+小口径步枪弹壳盛装发射药+用鞭炮增加重量制成的弹头.

楼主:

哈哈,弹丸飞出时应是曲线的。没有炮管,万一弹丸飞到模型别的地方去,那不就全完了吗。这里用个380电机就可以了,只是控制上不简单。

网友:

下面引用由何光2004/09/02 11:19pm 发表的内容:
哈哈,弹丸飞出时应是曲线的。没有炮管,万一弹丸飞到模型别的地方去,那不就全完了吗。这里用个380电机就可以了,只是控制上不简单。
如果你认为在惯性下飞行的弹丸轨迹是曲线(不计重力),我也就没办法了。。。

楼主:

是向心力的关系啊

网友:

丁烷气和空气适当混合后点火会形成爆燃!做一个直径比炮管大几倍的气室,用电极放电引燃,机场驱鸟的‘煤气炮’和美国的一种射钉枪就是用这种原理。

楼主:

"机场驱鸟的‘煤气炮’和美国的一种射钉枪就是用这种原理。 "
高啊,你是怎么知道的? 跪求。详细些好吗。

网友(2004-10-18):
何光  在 2004-9-4 02:07 AM 发表:

是向心力的关系啊

你楼上说的对,不信下雨天找把伞转起来试试。

网友(2005-02-11):
missile  在 2004-8-26 12:29 AM 发表:

氢气和氧气都是一种很难储存的气体,现在你能找到的所有小型的储存罐都不能用来盛装它们.即使勉强可以用也非常危险.同时如果使用它们的话模型炮的单管射速也不可能很高.至于你所说的汽油,是液体要想使用它雾化或气 ...

电解水?老兄,你没事把,先别说你怎么把氢和氧分开,就说电能把,你有这么多的电吗?要知道电解水是需要很多电能的,就连潜艇上都不感用啊,都是在核潜艇才用的啊,在说你怎么分开氢和氧?

网友:
missile  在 2004-8-27 06:36 AM 发表:

ourutopia兄:我根本的目的是希望运用这种技术。至于你所说的能承受多的的膛压,这一点我可以对你讲,以我的设计炮管和炮门是分开的,可能我前面没讲清楚。炮管(含炮膛)是用无缝钢管或铜管来制作。而炮门以及剩 ...

我劝你还是不要走铸造着条路子,就说铝把,铸造出来的是生铝,延展,和韧性都不好,炸的可能很大,如果你造的粗,那就会比较大

楼主(2004-09-02):

离心炮。想出了一种利用离心力的炮。就是在高速旋转的电机轴上安装一个
离心轮子,轮子的外缘放上一个钢质圆珠,使钢珠在适当的时候离开轮子,
这时钢珠便高速度的向着炮管飞去,经过炮管后钢珠几乎直线的飞出。
简单计算了一下,电机转速可以容易的达到20000转,如果离心轮直径在5CM
,那么钢珠的速度就达到了每秒500M,钢珠如果用6MM的钢珠则质量是0.88g
左右。动能将到100J左右。这种炮的难点在于怎样在适当的时候使弹丸脱离
轮子的问题。

楼主:

哎呀,算错了,真不好意思。应是钢珠的速度每秒50M左右。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ourutopia在 2004/09/02 06:58pm 编辑]
下面引用由何光2004/09/02 09:17am 发表的内容:
离心炮。想出了一种利用离心力的炮。就是在高速旋转的电机轴上安装一个
离心轮子,轮子的外缘放上一个钢质圆珠,使钢珠在适当的时候离开轮子,
这时钢珠便高速度的向着炮管飞去,经过炮管后钢珠几乎直线的飞出。 ...
想像力够丰富,不过别忘了考虑实现成本
传统的炮管是为了让火药气体加速弹丸的
你这种方案下,钢珠已经高速飞行了还要炮管干吗?

网友:

下面引用由ourutopia2004/09/02 06:57pm 发表的内容:
想像力够丰富,不过别忘了考虑实现成本
传统的炮管是为了让火药气体加速弹丸的
你这种方案下,钢珠已经高速飞行了还要炮管干吗?

网友(2004-10-17):
你们听说过风暴系统吗?所有弹药层叠安装,用电子发火装置分开点火。

网友(2005-02-11):
missile  在 2004-8-24 10:27 AM 发表:

楼主的设计太过复杂,而且威力太小.不能连射.我有一种设计.比你的更实用先进.既然你都想到了用一只鞭炮.那为什么不用两只呢?一只做发射药另一只做弹头.我不吹牛在10年以前我就这么干了.我没有密封后膛但仍然获得了 ...

你知道硝化棉到哪搞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