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做大的 机翼~~用什么来 模具 来固定 机翼呀?

楼主(2004-08-27):
请问 做大的 机翼~~用什么来 模具 来固定 机翼呀?
最近正在做波音第一段 翼肋`~~~ 遇到了些困难~~~
谢谢~~~~

楼主:

快教教我啊~~~~~~~~

网友:

当然是用泡末固定了

楼主:

不是很好 固定的~ 翼肋很大~~~而且 要求 所有翼肋的 上部 相平

楼主:

下面引用由小方2004/08/27 07:17pm 发表的内容:
不是平凸的翼型确实不那么好做,但也有办法。
在后缘处垫一根木条,前缘放在工作台上即可。
固定可以用大头针两边夹紧,如果飞机尺寸巨大就要用长的细钉子。
谢谢指教~~~我试过了,很好~~~`谢谢~~~

网友:

好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