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个图片吧~~然后请给一些指点

楼主(2004-09-09):
我是新手  新的不能再新了~~也是菜鸟   菜的不能再菜了~请各位大虾拉小弟一把~~谢谢~

楼主:

看贴要回的~~不要看完就走啊~~~看了就要负责任的~~~人家还是.........

                                                               新手~~

网友:

你还没说,你要干嘛呢,要做这个图纸上的飞机吗?

网友:

<<航空模型>>上有它详细的制作步骤和调试方法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小政在 2004/09/09 05:07pm 编辑]

得先找材料啊,桐木片。

暴风模型http://gqmodel.nease.net

网友:

下面引用由小政2004/09/09 05:05pm 发表的内容:
得先找材料啊,桐木片。
暴风模型http://gqmodel.nease.net
暴风模型上没找到桐木片卖呀

楼主:

是的啊~~我要做这个~~谁能告诉我比例和重量的要求啊?

网友:

下面引用由荷兰的童话2004/09/09 06:14pm 发表的内容:
是的啊~~我要做这个~~谁能告诉我比例和重量的要求啊?
按照图纸的比例做,滑翔机当然是重量越轻翼载荷越小,滑翔性能越好啊

楼主:

那翼肋的比例呢?

网友:

下面引用由荷兰的童话2004/09/10 10:45am 发表的内容:
那翼肋的比例呢?
图上标的已经很清楚了呀

楼主:

晕~~~不是吧~~这个看不懂啊~~

楼主:

有没有人指点我一下啊~

网友:

又是滑翔机,太笨重。。。。

楼主:

晕~~~~~

楼主:

??

网友:

找小方,他做的电滑相当不错,飞的也好。

网友:

机翼就不要用桐木做啦,找一块包装用的泡沫,作两块翼型模板,电热丝切出来,
更简单,一次可以做一大堆机翼。

网友:

下面引用由荷兰的童话2004/09/10 08:35pm 发表的内容:
有没有人指点我一下啊~
太老!太笨!太重!太繁!现在有很多的新材料,又轻又结实,还好加工。如KT扳,泡沫板。
你要滑翔你用什麽动力把它送上高空?不如做一架电动飞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