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线切割!!

楼主(2004-09-18):
线切割什么样的机器?俺没见过,一般在什么单位能有?
想加工点东东,(切割点异型白钢板)不知道在那里找?
谢谢!

网友A:
可以到做模具的地方问问!

网友B:
1个小时20--40元,机械厂都有。

网友C(2004-10-18):
线切割是按平方算的,每平方厘米0.5元左右,我就干这个,嘻嘻。

网友D:
我们学校有,金工实习用过,数控的,我会,我们学校替学生加工东西很便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