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做电池组

楼主(2004-09-20):
[这个贴子最后由特帅呆王子在 2004/09/20 04:18am 编辑]

在东明那里要了6片400ma的聚合物sony电池片 。做了2组11V的电池组来飞我得小无刷。做的过程中发现聚合物电池的一个极是铝的,根本焊接不了,问了辉辉才知道要机械的压结合才行。后来想了一办法,剪一小条罐头铁皮,贴着铝片对折压边3次。用钳子压牢固,就可以把引线焊接在铁皮上面啦。

做完2组电池居然要了2个多小时,看来我得效率好低啊。不过挺有成就感的

网友:

第一个顶~~~~~~~~~!

楼主:

呵呵~这么晚了还有来座沙发的哈

网友:

好经验

网友:

下面引用由特帅呆王子2004/09/20 04:20am 发表的内容:
呵呵~这么晚了还有来座沙发的哈
     坐沙发是啥意思??

网友:

用铝焊条似乎可能焊,试试吧!

楼主:

哦,下次在试验看了。

楼主:

下面引用由kldniao2004/09/20 12:55pm 发表的内容:
坐沙发是啥意思??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反正第一个顶的就是座沙发

网友:

自己diy好~

网友:

顶,我是直接夹在一起的

网友:

最好是拿铜片和铝片点焊在一起。然后再焊接铜片。
你的效率不算低。我做的带均衡放电接口的stick pack,差不多也是一组要一个多小时的时间。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wxyyz在 2004/09/21 11:45am 编辑]

iijjj说得对,铝焊条能焊,和用焊锡一样:

网友:
建议就还是机械压合

建议就还是机械压合,充电时分开充,用"万能手机锂电充电器"独立充,能保证每节电池都充饱充好,三个充电器也才四十出头五十元不到.关键是这种自制的电气特性未精配的电池组如一起充,十有八九很快性能就下降或干脆坏掉!

网友:
那铝片太薄,估计点焊或铝焊条都不可行。有没有已经焊过的模友啊?
我是用铜片对折后夹紧在铝片上,再在正反面用钉子冲几下,牢固可靠,接触电阻小。

网友:
www.selang.net这个论坛的人都爱抢沙发,那的人打飞机不做飞机。

楼主:
◎#¥¥%晕倒!沙发是这个含义啊,下次不敢再乱用了
汗!

网友:
wxyyz
焊的不错,比我的工艺好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