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这个点火电源的制作:

楼主(2003-01-27):
The LM317T is an extremely common positive voltage regulator - many laboratory supplies and other equipment are based on it. It can produce any amount between 1.25V and up to 35V by adjusting the resistance (opposition to current) between its adjustment pin and ground.
    There are two important things to keep in mind when working with an LM317T:
    First, the internal circuitry of the LM317T can only handle 1.5 A of current as an absolute maximum. More on this below.
    Secondly, and this is IMPORTANT, the LM317T is a linear regulator. This means that it dissipates the excess voltage as heat, with more heat produced as the voltage is set lower and lower. You MUST have a heatsink mounted on the regulator that is capable of dissipating the heat produced.
    Most fans give their total output in watts - if they give it in amps, multiply that by 12. Your heatsink MUST be capable of dissipating the total wattage of all fans on the regulator safely. Heatsinks can get BIG at the upper wattages. (Be careful with published heatsink ratings; most sinks will say they dissipate 5W, but will heat up to 20 or 30 degrees above ambient at that wattage.)
    Here's one last thing to keep in mind; fans pull more amperage when they're run at a lower voltage, on account of having less torque. For example, a Panaflo 120mm H1A pulls 0.6 A at full 12V. However, at 6V, it pulls closer to 0.85 A. You need to account for the highest possible current draw (usually occurs at 6V) from each fan connected to the regulator, and make sure you keep under the 1.5A limit.
    If you need more than 1.5A of current, and have a heatsink large enough to handle the wattage (old stereos and amplifiers are great for finding massive heatsinks, btw), you can use an LM350, which is rated up to 3 A and is identical to the LM317 in all other respects. The LM338 is also compatible, and is rated up to 5 A.
Once you've decided how many fans you're going to run on the regulator, and how big a heatsink you need, you can start gathering parts:

The heatsink (I'm using a small 3W sink here, since this one is driving the tiny 60mm Panaflo on my CPU heatsink.)

The regulator itself. LM317/350/338s come in a variety of packaging; I suggest using the TO-220 package, it's the most common. (You may also find the TO-3 can package, which is much larger and heavier and has a different pinout, but dissipates heat better).

A 1KΩ (kiloohm) resistor. This will never have more than 100 microamps going through it, as such you can safely get this as small as 1/8 watt. However, I suggest 1/4 watt.

A 0.1 μF (microfarad, sometimes also called MFD) ceramic capacitor. This will go across the incoming power leads and smooth out any ripples before it enters the regulator. You can also use mica, monolithic, or any other kind of unpolarized capacitor.

A 1 μF polarized aluminum or tantalum capacitor. This will go across the output leads, and give you a smooth buffer effect when you adjust the output. You can use larger capacitors if you want a larger buffer, although anything over 10 uF is probably overkill.

Heatsink paste/compound - this is a REQUIREMENT, just like a CPU. I'm using cheap zinc silicone stuff here, but if you have leftover Arctic Silver from your CPU or other paste, that's fine.

A 10KΩ potentiometer or rheostat - this will be the knob for adjusting the output voltage. Again, you can safely go down to 1/8 watt here, but I suggest 1/4 watt.

Finally, a board to assemble it on.
    Once assembled, the output voltage of the LM317 is equal to 1.25V x (1 + R2/R1). Since we're feeding it 12V, a R2 (potentiometer) of 10K and an R1 (resistor) of 1K will give us the full possible range of the LM317 (minimum of 1.25V, maximum of 11.5V).
  First off, grease up the back of the regulator. It's pretty similar to greasing a CPU - put on enough to fill up cracks between the heatsink and regulator, a tiny tiny bit of squeeze-out is fine, but don't go overkill.
    Then, screw on or clip on the heatsink, and solder it to the board. If your heatsink has pins to solder to the PCB, make sure you use those; you should somehow try to make sure the heatsink is properly supported and doesn't bend or rip out the regulator.
    Caveat: The tab is connected to the output voltage pin. DON'T ground the heatsink, unless you enjoy watching a PSU emit blue smoke and/or a regulator crack in half/explode/catch on fire.
Next, bend one of the leads of the resistor over, and back, so it fits in two slots.
    Mount it directly in front of the regulator. It needs to connect across the voltage out and adjustment pins - these are pins 1 and 2. (If you hold the regulator by the pins with the metal on bottom facing away, the pins from left to right are adjustment, voltage out, and voltage in.)
    Draw solder blobs between the regulator pins and resistor pins (along the green lines drawn on the picture above).
Next, attach two wires, which will attach to the potentiometer/rheostat.
    One wire will go to ground, which we attach later. The other wire needs to connect to the adjustment pin, along with the resistor. My suggestion is to put one wire right below the resistor, and put the other wire two holes below.
    Extend the solder blob between the adjustment pins and resistor pin to include the potentiometer wire. (See annotated picture above.)
    If the potentiometer/rheostat has two leads, use those; most, however, will have three. In this case, use the middle lead and either of the outer ones. (Don't ground or otherwise the leftover connection; I suggest cutting it off and/or taping it over.)
Next, attach the output capacitor. This needs to connect from the output voltage pin to ground.
    This capacitor is polarized - it has to be oriented correctly. (If inserted the wrong way, it'll not work in best case, and overheat/explode in worst case.) Most polarized capacitors have the negative lead marked on their package/case; that lead should go to ground.
    I suggest sticking it right in front, in the middle of the regulator, so that the leads sit exactly parallel with the potentiometer wires.
    Draw solder blobs between output voltage pin and capacitor, and connect the ground pin of the capacitor to the potentiometer ground wire. (See annotated picture above.)
  Finally, attach the input capacitor. This needs to connect from the input voltage pin to ground.
    This capacitor is not polarized - it will work no matter which way it's plugged in.
    I suggest sticking it on the other side and parallel to the output capacitor, in line with the pin on the regulator.
    Draw solder blobs between input voltage pin and capacitor, and extend the ground line to the capacitor. (See annotated picture above.)
The last part of construction is to attach molex plugs to the bottom side of the board for the fan and power supply to plug into. The power supply 12V line (usually yellow or blue, NEVER red) should plug into the input pin of the regulator, near the ceramic cap; the fan output should plug into the output pin in the middle. Both ground leads (take the middle black wire nearest the 12V wire) should plug into the ground line at bottom.
    Finally, trim down the board to an acceptable size, and you're done!

网友:

电流太小..小心别爆了..买不到338吗?..或者找个>三机关<扩流..

楼主:

争取能买到

网友:

用LM317应该出不了那么大的电流,因为我曾经在曹参谋那个图那里,因为3AD30没有焊接好,虽然电压是1.4V不过,电流就是上不去,热火头不红。

楼主:

我买了个LM338换上了

网友:

空载电压要在2v左右..或者连上火头调电压.输入输出各串一个二极管.防止短路损坏IC..

楼主:

收到!忘了问另一个问题,电瓶用12V4AH的,启动器和点火电都用它,能用多久啊?

网友:

LM317最大电流只有1.5A,无法驱动热火头。可用LM350,原理、接线一样。可变电阻阻值太大,应根据公式计算出以限制最大输出电压为2V,否则极易烧热火头,得不偿失。

楼主:

今天我用了LM338去代替,电路图一样,省掉了那个三极管,但是发现阻值在9欧姆左右的火头可以点亮,但是阻值在6欧姆左右的(如OS8号火头)就不行了,一测输出电压,不接火头1.5V很标准,接了就只有0.5V,调大输出电压也还是一样,一加负载就只有0.5V,根本点不亮,所以电路看来还是有点问题,希望能有人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问一下.阻值是包装上写的还是自己测的?..根据I=U/R.算得1.5/9=0.16A..1.5/6=0.25A..电流也忒小了吧..我刚测了下三叶3号头子..0-0.4.不稳定..也没超1欧..再量量看

楼主:

是自己测的

网友:

算了,还是用回曹参谋的那个,起码电压稳定。就是多那么一个管,象这样折腾。不但多了那么多零件。还要担心这个担心那个,还要调电位器那么麻烦。

楼主:

呵呵,我还在做试验,做好了告诉大家怎么做最简单实用!

网友(2003-03-15):

R1.R2不用.将lm338调整脚直接GND就行了.电压输出1.2V-1.3V

网友:

这个问题已经有人解决拉,具体资料在《航空模型》1997年的第4期上(不太确定,要等我再查查)我已经做成功了一个,蛮好的!

网友(2003-11-14):

太简单了吧

楼主:

所以最后没有成功,可能是我用的零件不对

网友(2005-04-07):
MJ2955是个什麽元件?

网友:
这样的点火电源,效率太低,就是太费电!热火头只要4--5w电能,可这类的电源要40W的电力,太不划算了!!!他工作时甚至比启动器耗电还多!还不如加一个限流电阻就完了!热火头电流我测了几个都在2.5--3.5A左右,加一个50W4欧的电阻,多省事儿!!!

网友:
讲详细点

网友:
先说热火头的电阻:我测过很小0.3左右(冷电阻);热阻用计算机法,先测电流用1.5V电源串接5A电流表去点亮热火头(OS-A3)电流表指示3A左右;1.5/3=0.5(欧)。
   用12V去点亮热火头则, 12/3=4(欧),减去热火头的电阻4-0.5=3.5(欧)就是串接限流电阻的值。电阻上消耗的功率是:(12V-1.5V)*3A=31.5W。(见图左)
    我还有一想法:见图右。供大家想着玩!有兴趣者可试之,但要注意电池和二极管的极性不可接错!!!烧坏火头我不赔!(图上不去)。

左图电阻是3.5欧,30瓦。右图将两只硅整流二极管(10A,100V)正向串接在启动器电路中,二极管两端引出两根导线接热火头,这样就可接通启动机同时点亮热火头了!(我没试过,理论上应该行【在起动机正常运转电流大于3A时理论上可行】)

[ Last edited by zongqing52 on 2005-4-9 at 14:47 ]

网友:
刚才我测了我的启动机的电流,空载是3.5A,加载时10A左右。

网友:
我还是灾星!!!我跟哪个帖,哪个帖就死了!罪过!阿弥陀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