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航模发动机的正确使用与维护

楼主(2003-01-30):
                  航模发动机的正确使用与维护
随着航模活动的不断普及和发展,作为模型“心脏”的航模发动机,日趋受到爱好者的重视。就目前我国的经济状况和个人的经济承受力而言,一台发动机的价格还是相当昂贵的。以三叶公司生产的ASP2.5CC热火发动机为例,零售价为220元,而且工作寿命也不过十几个小时。这个价格对于无收入或收入较低的青少年爱好者来说是相当可观的。因此如何正确使用和维护保养发动机,延长使用寿命就成为模型爱好者关心的问题。
一.拆卸与清洗
航模发动机在出厂前,为防止机件在储藏和运输过程中的锈蚀,均经过油封防锈处理。拆卸和清洗发动机的目的是:清除密封油脂,防止堵塞进排气口及化油器,检查各部件有无加工缺陷。由于目前国产航模发动机均由正规厂家生产加工,精度较高,所以不存在清除毛刺、修整机件的工作量,而且发动机在出厂前均经过认真调校,爱好者尽量不要改变其零部件的几何尺寸,以免影响发动机的正常工作。
1.拆卸和清洗方法
用发动机随机带的工具先将发动机顶盖和曲轴盖从机匣上拆下,放入一清洁容器内,再将活塞、连杆、汽缸从机匣上方拆出,并记好相对位置,然后用180号清洗汽油逐件清洗干净,然后放在一张吸水性强的白报纸上,让其自然风干。
2.装配
装配前在各机件的接触面上应薄薄的涂上一层蓖麻油,然后按拆卸的反顺序逐一装入机匣内,至此全部清洗工作结束。
二.磨车
磨车不仅可以保护发动机延长使用寿命,而且可以减少因磨车不良引发的发动机过热,粘缸等事故的发生。
磨车一般应在专门的磨车台进行,发动机应固定在磨车台上,装上螺旋桨及桨罩,使发动机在低速富油状态下工作,每次不超过15分钟。第2次磨车应在发动机温度接近室温时再进行,直至磨合30分钟,磨车即告结束。
磨车注意事项:因航模发动机属于风冷(水冷为船模用)二冲程发动机,没有专门的润滑系统,所以润滑工作只能靠在燃油中加入一定比例的蓖麻油来完成,因此在磨车时应适当加大润滑油的比例,以便增加自润效果。
热火发动机磨车用油:甲醇70%—75%,蓖麻油25%—30%。
压燃发动机磨车用油: 乙醇30%,航空煤油30%,蓖麻油40%。
三.燃料
1.所有燃料均应使用化学纯试剂,而不应该使用含杂质较高的工业制剂。甲醇应为无色透明的澄清液体,如发黄则说明含水较高,不能使用;航空煤油也应为澄清的无色透明液体,如发黄则为含重油较多,勉强使用易发生积炭,降低散热效果甚至粘缸;蓖麻油应为粘稠的淡黄色液体,不应含有明显的悬浮颗粒及杂质。
2.燃油配比
热火燃料:练习用,甲醇75%, 蓖麻油25%; 比赛用,甲酵80%, 蓖麻油20%;
压燃燃料:练习用,乙醚30%, 煤油40%,蓖麻油 30%; 比赛用,乙醚35%,煤 油40%,蓖麻油25%。
作为航模爱好者来说,一般最好不 用燃料填加剂,因为它在提高发动机功 率的同时,也会使燃爆加剧,从而使缸 头温度升高。如在润滑不好的情况下,
会更加剧发动机的磨损,而且它还有较 强的腐蚀性和毒性,且价格较高。
3.燃料的清洁
所有燃料在配置好后应静置12小 时,然后再用滤纸机进行过滤,这一点 是至关重要的。笔者曾用一台深圳三叶 公司生产的ASP21发动机,用此燃料
已累计飞行了80多个起落20多小时, 其性能仍然良好(注:在发动机的寿命 后期如适当加大蓖麻油的配比仍能提供 较长的服务期限)。另外,笔者不赞成
使用油滤,因目前市场上的油滤铜网网 眼较大,基本上起不到过滤细小杂质的 目的,且油滤连接处的密封胶圈易老 化,一旦老化漏气,则会造成发动机因
贫油而停车,容易引发事故。
四.热火头的使用
热火头的热丝为铂合金丝,它具有 明显的热惰性,即在离开热源后的一段 时间里仍能保持红热状态,热火发动机 正是利用这一特点来稳定工作的。
热火头的使用应根据发动机的转速 和压缩比来选择,即压缩比大、转速高 的发动机用冷型热火头,反之则用热 型。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热火头
的工作电压为1.25V—2V之间。因其 内阻较小,工作电流较大宜采用单节一 号镍铬电池或2V铅酸免维护电瓶来供 电。如在使用过程中误用了大于2V的
电源供电则铂丝有可能熔化,必须对发 动机进行拆机清洗以免铂丝熔球划伤缸 筒和活塞,损坏发动机(注:热火发动 机的压缩比一般出厂前厂家已经设定
好,航模爱好者不必再调了)。
五.压燃发动机压缩比的调整
新发动机在使用前应将压缩杆松 开,逆时针转动发动机,使反活塞与缸 顶齐平,然后逐步调整至合适的位置, 即压缩比为10—12。注意在调整过程
中,千万不能先调紧压杆,这样会因压 缩比较大,当外力强行转动时,将会使 曲轴连杆变形而损坏发动机,压缩比过 小则燃烧困难,发动机不能正常运转。
六.收藏
当每次使用完发动机后,应立即进 行清洗,然后涂上蓖麻油,用洁净的塑 料布包好留着备用,发动机应避免在灰 尘多、潮湿、高温等恶劣环境中使用和 存放。
以上只讲述了发动机的一般使用与 维护的常识,关于发动机工作状态的调 整和使用技巧将在以后的文章里分别进 行介绍。

网友:

好!

网友:

有误!!!!!添加硝基甲烷 有助于散热

网友(2010-07-03):
我是新魔 我学习

网友:
发动机的工作寿命才10多小时 ,不是吧。

网友:
我是新魔 我学习:loveliness:

网友(2010-08-17):
这些经验好。。

网友:
怎么现在的人剽窃转帖他人文章连个出处也不写呢?

转帖不要紧,但要尊重他人的劳动成果和航空模型编辑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