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gy401能用于jr的接收机/舵机么?

楼主(2004-02-28):
我的遥控设备是jr9x ,接收机是r900s ,
舵机
是 ds811 ,买什么
陀螺仪
好?买jr的还是futaba的?jr的g460怎么样?
如果买gy401,是不是同时附一个 s9253 数码舵机? gy401 可以和 r900s ds811 配么?
另外,ds811 用于50油机可以么?扭矩够吧?
我不太懂,请各位前辈指点,多谢!

网友A:
可以配GY401啊?只要将接口稍微改一下就可以了,一点问题都没有!811可以飞50,对初学者没有问题!

楼主:
接口为什么要改装?怎么改装?
买gy401,是不是同时附一个 s9253 数码舵机?

楼主:
各位前辈讲讲呢,多谢了

网友B:
接口要与接收机接口配套才能插进接口槽内?与接收机插口配套就行。
GY-401带一个S9253 数码舵机,接口是Futaba的。

楼主:
gy401 能用ds811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