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请看图片,4NBL能改8通道吗?

楼主(2004-02-28):
贴上图,请高手看看能否改8通道?欢迎大家发表意见!!!

网友A:
你要用它飞什么啊?
电动的话,4通该够了~~
如果飞油的,建议别用这种超微的,它主要针对电动,接收距离不是很够啊~~

楼主:


楼主:
免费空间太差了!!!
http://digitalman.go.nease.net/